寻求3G模块的linux驱动

楼主(2014-12-03):
最近准备用MC509的3G模块,mini PCIE接口
准备在linux上用
有没linux下的驱动? 问卖模块厂家说没有

网友:
这玩意儿就一个USB串口吧?

网友:
高通模块一般linux下面是没有单独驱动的

网友:
从P24开始有linux系统下的驱动加载方法
这个模块跟MC509都是用的高通6085芯片,加载方法应该是一样的
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还有其他疑问,可以加我Q交流 93546894 ^_^

网友:
用的友善之臂的好像是自带的驱动。。。。

网友:
华为有MU609 miniPCIe模块,上面应该就是MC509。我用过,修改一下KERNEL 里的option.c,加上MU609 设备ID 0x1573就可以

网友:
搞错了, MU609是WCDMA模块, MC509是CDMA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