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 挑哪种芯片好, 除了FT232............

楼主(2014-12-03):
USB转串口芯片 N多种, 在WIN 7 64位 倒底还有那些稳定好的

1. CP2102  体积小, 外围元件少,  稳定性不详,   貌似很少人用, 这个我曾改造到一个基于PL2303的SIM读卡器上, 发现稳定性还不如PL2303..  不知是何原因, 最终没办法又装回PL2303了.
2. CH341A  已知在波特率上会存在误差
3. CH340T  貌似稳定还行吧
4. PL2303  在WIN7 64上, 用是能用,  就是容易蓝屏, 卡死, 换N个版本驱动都无效, 死心了
5. FT232     公认稳定性是 最好的,  可是山寨的太多了,  一不小心就买到假的,  所以还是省心点,  不选这个
6. TUSB3410  这个手头有几个样片, 脚数多, 外围元件多,   仍然打算测试一下这个, 性能如何还不知道
7. XR21V1410  14楼提到的, 貌似不错, 外围电路非常简单, 至于实际是否真的那么好, 真不知道的, 这个第一次听说
8. 基于单片机的 虚拟串口, 也有好多种,  不知哪种稳定, 例如坛里那个谁的ARM 转 串口的性能如何?

更多不一一列出,  谁有比FT232 经济的, 稳定性好的方案呢?
----------------------------------
大伙都别老说FT232啊...我知道FT232是好用,    可我贴子要问的是   除了232,  之外的第二选择,  好不...........

网友A:
为毛我用的PL2303没出过毛病?官版驱动,SecureCRT。蓝屏是你系统有毛病。我只遇到过忘记关串口直接拔2303导致SecureCRT卡死,别的没任何问题。你还是重装下系统吧,切记用MSDN官方版本系统。

网友:
PL2303  win7 蓝屏 换个软件就好了
之前用putty经常蓝
换了SecureCRT从来没蓝过

网友B:
手上100片CH340G..................不敢试
打算做产品.要是产品出问题,来回运费要20多.
用FT232吧...不问清楚点,还有分进口和国产.
进口竟也有国内封装和国外封装........
价格9.8-13元不等.
吓死人啊.....

网友:
CP2102用的人也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100片CH340G..................不敢试
打算做产品.要是产品出问题,来回运费要20多.
用FT232吧...不问清 ...

FT232  问人家, 店家也不一定说真话啊,  现在那个不是说自已的是真货........回头出问题 还得退货, 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我用的PL2303没出过毛病?官版驱动,SecureCRT。蓝屏是你系统有毛病。我只遇到过忘记关串口直接拔2303 ...

不是用串口调试软件,  是一些正规产品随机软件,        我是笔记本OEM预装系统, 肯定正版.........
PL2303短时间用没问题,  跑长时间就会蓝屏, 或卡死,   反正PL2303死心了...........

网友:
20多的FT232,没出过事

网友:
没专门挑过芯片,都是买usb转串口做好的线来用,用过FT232非常稳定从来没出过问题,PL2303坏过好几个经常莫名其妙掉出各种问题也各种伤心,CH340也用过,质量比2303强多了感觉。

网友:
cH340T吧,主要是能拿到厂家货,其他的看运气吧

网友:
FT232,次选ch340

网友C:
如果不用ft232的话,cp2102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D:
XR21V1410这个片子都用在工业配电上绝对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XR21V1410这个片子都用在工业配电上绝对可靠。

这个貌似不错.............电路简单,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网友:
CH340 115200 没问题

网友E:
还是FT232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FT232好用吧。

我说了,  除了FT232 ,                 大伙都别老说FT232啊...我知道FT232是好用,    可我贴子要问的是   除了232,  之外的第二选择,  好不...........

网友:
用了很久2303,前段时间在嘉立创打样顺带买了ft232,准备用

网友:
CH340,用过,可以

网友F:
CY7C65213 ,Cypress -USB大厂出的,和FT232PIN2PIN兼容

网友G:
pl2303,
没遇到驱动导致蓝屏的问题,32位 64位的WIN7 都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2303,
没遇到驱动导致蓝屏的问题,32位 64位的WIN7 都使用过。

没长时间工作 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公司之前有一批产品用了高仿的FT232RL,结果今年9月底官方更新了2.12.00版的驱动,全都锁死了(PID=000 ...

所谓高仿就是假货,衣服包包鞋子什么高仿就高仿了,你这芯片都敢用,真是佩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公司之前有一批产品用了高仿的FT232RL,结果今年9月底官方更新了2.12.00版的驱动,全都锁死了(PID=000 ...

高仿的不知是否如  正品的一样稳定?

网友:
上次有人说仿的FT232不能配合新的驱动,这样是否是正品一试便知
我前几天在JLC买了几个,最新的驱动是没问题的,应该是正品,这个电路很简单外围几乎不需要其他器件

网友:
CP2102  我们批量用过

网友:
用过CP2102,没出问题。但没有批量用

网友:
嘉立创商城里去买FT232R啊,买过是正品!

网友:
在工业场合发现用的大多是FT232

网友I:
美信的max232也可以的吧

网友:
ch340g貌似还好,很便宜,CP2102以前用着也还好

网友:
如果要价低稳定的话,CH340G好一点。只是没有FT232那样耐高压和负压的冲击。

网友:
用过FT232BL和CP2102都没什么问题,注意下USB口的ESD防护

网友:
ch340t,很好用,驱动都是同是一样的。

网友:
CP2102和FT232都用过很多,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CY7C65213 ,Cypress -USB大厂出的,和FT232PIN2PIN兼容

这个和FT232 pin2pin兼容,还是赛普拉斯的啊,下次试试

网友:
CP2102还可以的,没出问题,最主要的外围器件少

网友:
从正规代理采购,价格也差不到哪去。如果你只是买个几片玩玩,那就去申请样片。
我们公司一直从茂晶俊龙购买。用的最多的就是FT232和VNC2

网友:
用ch341从无出过问题

网友:
ch341还是不错的

网友:
cp2102,没有蓝屏过,板子上有需要都用这个芯片,还可以。缺点就是波特率有点低,最高1M

网友:
我现在在用2102,还可以

网友:
一直在用CP2102,很稳定

网友:
只用过FT232,其它没用过。

网友:
FT232在高波特率下(921.6K以上)通讯速度慢,想高速通讯就别选它,不知道新的驱动怎样。PL2303通讯速度最快,但硬件上设计麻烦,3.3伏的输出电平,不是5伏CMOS兼容的,并且感觉厂家服务差,以前产品上想用PL2303HXD带485,必须要OTP烧写软件才支持485,找厂家竟然不给。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美信的max232也可以的吧

老兄,看清楚先,人家是说USB转串口芯片。
CP2102有批产过,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CP2102还行吧,我们公司的产品一直用这个片子,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
CP2102 不用FT的话 第二个就选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兄,看清楚先,人家是说USB转串口芯片。
CP2102有批产过,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 ...

哦,是的,max232是串口芯片

网友:
用过CP2102,没发现什么问题呀

网友K:
引用 楼主:
FT232  问人家, 店家也不一定说真话啊,  现在那个不是说自已的是真货........回头出问题 还得退货, 太麻 ...

大波波,告诉你个秘密唷,家里闯的FT232就非常好用唷,我用了N多了,绝对靠得住.而且也不会出现FT官方升级后驱动不能用的问题唷,说明是正品

网友:
一直用CP2102。

网友:
还是用CH系列吧,元减少,稳定性还不错,功能也多啦

网友:
还有cypress 的CY7C65213

网友:
找代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用ft232的话,cp2102是很好的选择

+1,我的选择也是这个;

网友:
除了FT232 别无选择

楼主:
排除FT232, 第二选择看来还是CP2102了

网友:
CP2102 挺好用的,我们公司USB转串口工具,都是自己画的PCB,用的就是CP2102,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FT232没问题

网友:
FT232的话,假货是大问题啊。以前还好,现在好像驱动升级了,导致假货没法用,后来重新买了换上才可以。被搞的快哭死了,关就是测试的时候都没发现,发给客户之后才发现不行的。。。。

网友:
用过多种,ch340,是最理想的选择了,波特可以打得很高,你用其它的试试肯定不行。而且价格很好,从性价比还看,什么cp**,pl**都没有竟争力可言了。

网友L:
我用着 Microchip 的MCP2200, 很稳定。

网友:
除了FT232还是FT232 哈哈哈

网友:
我们产品上用的就是CH340T,出了几百套货了,目前还没发现有什么状况,已经差不多一年了

网友:
cp210x 比较好用 稳定型不错啊

网友:
ft232以前用的时候,旁边开关电源只要一开关就会死机,一直无解

网友:
2303,刚刚的

网友:
单片机吧。PL2303用Linux驱动问题不大,win有些驱动超坑爹!

网友:
一直用PL2303,没出过问题的飘过

网友(2016-03-06):
引用 网友G:
pl2303,
没遇到驱动导致蓝屏的问题,32位 64位的WIN7 都使用过。

刷新率(比如相同数据15字节,1ms发送一次)较高的时候   容易导致蓝屏,尤其电脑开机的时候

网友:
PL2303的Win8。1驱动一直没搞好,现在一般调串口都是用WinXP+Pl2303

网友M:
PL2303芯片有两个型号(具体型号忘记了,pl2303驱动的说明文件里有)在win7,8下没有驱动,用这个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M:
PL2303芯片有两个型号(具体型号忘记了,pl2303驱动的说明文件里有)在win7,8下没有驱动,用这个要小心, ...

A和D版本,D的不需要晶振

网友:
这东西还这么火,没想到

网友(2016-05-05):
看了半天都晕了,更纠结选哪一个了

网友:
cp2102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CP2102 Cannot run overnight, it will lock up at high data rate.

网友(2016-06-21):
引用 网友K:
大波波,告诉你个秘密唷,家里闯的FT232就非常好用唷,我用了N多了,绝对靠得住.而且也不会出现FT官方升级后 ...

懒羊羊,想问声你的FT232芯片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我在使用时发现会出现断线的问题,只有插拔下才会好了,不知你那里有没有这个问题,电路上需要注意点什么?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我用着 Microchip 的MCP2200, 很稳定。

请问MCP2200有没有出现运行时会突然断开连接的问题,谢谢

网友O:
CP2102 工业级用的,没有问题,已大批量使用

网友:
PL2303是真够烂的, 把我电脑搞死好多回。现在改用jlink ob带的串口,再也没死过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CP2102 工业级用的,没有问题,已大批量使用

这个芯片在使用上,电路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有运行过程中突然断通讯的现象吗,可否给个参考电路,谢谢

网友:
我用SecureCRT蓝屏过,WIN7 64位,不知道什么问题,只能重启

网友:
呵呵,看来cp2102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这个芯片在使用上,电路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有运行过程中突然断通讯的现象吗,可否给个参考电路,谢谢 ...

暂时没有发现通讯中断的问题,我们目前只是用作USB转232和485的转换工具来使用,已自己使用了好久以及提供给客户抄表用,电路就用手册推荐的就可以,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给你一个我做的做简单的USB-TTL原理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暂时没有发现通讯中断的问题,我们目前只是用作USB转232和485的转换工具来使用,已自己使用了好久以及提 ...

感谢了,借鉴下

网友:
CP2102,CP2104,都非常稳定。我用了接近600片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N:
请问MCP2200有没有出现运行时会突然断开连接的问题,谢谢

不会。。
另外, 我用MCP2200 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MCP2200 可以复位。。如果, 万一死机了, 可以复位, 效果就像是拔掉和重插USB 线。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会。。
另外, 我用MCP2200 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MCP2200 可以复位。。如果, 万一死机了, 可以复位,  ...

谢谢了,有空去试试

网友(2018-07-17):
统计的好,谢谢分享

网友:
stm32f070一直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