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INS的组合还原轨迹精度如何

楼主(2014-12-03):
最近要新做一个项目,需要将载体的运动轨迹还原出来,选择用GPS/INS组合,精度能满足长时间1米以内吗?

网友A:
用什么样的惯性器件?光纤陀螺没有问题!

网友B:
同求。不知道定航迹飞行是不是这个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样的惯性器件?光纤陀螺没有问题!

想用消费级的,比如6050一类的,甲方是要求精度要保持在一米以内,对时间目前没有具体要求,可以考虑加上测速器件,光纤陀螺太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求。不知道定航迹飞行是不是这个组合

我这个事用于车辆的,所以可以考虑增加对车速的单独观测,车速脉冲或者对地雷达等等,定航迹飞行应该比我这个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消费级的,比如6050一类的,甲方是要求精度要保持在一米以内,对时间目前没有具体要求,可以考虑加上 ...

找学长确认了一下,他们做过四旋翼的定轨迹飞行,GPS和INs的组合是能够达到一米的精度的

网友B:
他们当时这个组合做到了分米级的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当时这个组合做到了分米级的定位

分米级的定位,全用消费级的器件吗?

网友C:
1、四轴上面常用的Ublox接收机CEP是2.5m,考虑到根本没有绝对的定位基准,所以所说的1m精度有些牵强;
2、最主要的限制在于GPS没有定位输出时,多长时间维持什么水平的定位精度,这个指标限定了需要使用什么级别的IMU;
3、INS需要对准,对准方案和所用的载体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米级的定位,全用消费级的器件吗?

奥,可能跟你说的意思有差别,GPS它的误差是很大。。但是它在短时间内都在那一个小范围内跳动,于是可以用来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四轴上面常用的Ublox接收机CEP是2.5m,考虑到根本没有绝对的定位基准,所以所说的1m精度有些牵强;
2、 ...

你这边可以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搭车了解一下车辆应用时候低速或静止情况下gps跳动导致的不准确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
有愿意做这个设备原型的大仙吗?愿意的加我QQ,1014593

网友:
车辆的自由度比飞机低。理论上如果有数字高程图+气压计能提高一定的精度。不过1m。按照现有GPS的测量精度肯定是达不到了。如果采用DGPS或者RTK有可能。

网友:
就算上激光陀螺都不行,除非GPS精度本身精度就比1米高不少。

网友D:
想用6050+一般GPS做这个设备的人肯定是外行,想的只是成本,而不考虑是不是异想天开,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用6050+一般GPS做这个设备的人肯定是外行,想的只是成本,而不考虑是不是异想天开,鉴定完毕。 ...

支持此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用6050+一般GPS做这个设备的人肯定是外行,想的只是成本,而不考虑是不是异想天开,鉴定完毕。 ...

使用DGPS呢

网友:
惯导算法如果效果好的话应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