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250中MPU6500的master i2c配置问题

楼主(2014-12-03):
各位坛友,经过一天捣鼓,用示波器读出了MPU9250中MPU6500配置Master I2C模式的波形,波形如图:,其中黄色是SDA线,蓝色是SCL线,根据图片读出的数据为0011000 0 1 。前7位是设备地址,为0x18,这个应该没错,第8位配置为读操作,应该是1,不知道为什么是0,配置读写都一样,第9位是应答位,被SDA置位,证明AK8963没有应答,这是何解?

楼主:
不好意思,操作失误,图片没法上去,图片如上。

网友A:
都用到MPU9250 啦 , MPU9250 跟MPU6050 增加了那些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到MPU9250 啦 , MPU9250 跟MPU6050 增加了那些功能

MPU9250 是MPU6500 + AK8963  MP6500是MPU6050的改进版本,可以用SPI读取,速度比较快,而AK8963是一块三轴磁力计,也集成在MPU9250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MPU9250 是MPU6500 + AK8963  MP6500是MPU6050的改进版本,可以用SPI读取,速度比较快,而AK8963是一块三 ...

功能增强了不少啊  ! 磁力器误差应该比较大吧

网友:
我新做的飞控板也是用这个芯片

网友B:
板子大小是2CM x 2CM的。配置是STM32F4 + MPU9250(三轴加速度计、三轴陀螺仪、三轴地磁传感器) +MS5611(气压计) +MAX7(ublox gps 支持暖启动)。6路SEVRO + 一个PPM输入 +一个数传接口 + SWD + USB(DFU升级固件)  支持paparazzi官方的SuperbitRF数传、RC系统。命名为Kylin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大小是2CM x 2CM的。配置是STM32F4 + MPU9250(三轴加速度计、三轴陀螺仪、三轴地磁传感器) +MS5611(气 ...

请问你的姿态角是用什么算法的?目前我可以读出9轴数据,但是算法这一步被卡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姿态角是用什么算法的?目前我可以读出9轴数据,但是算法这一步被卡住了。 ...

准备用在PAPARAZZI上面的

网友:
麒麟MINI,霸气名字,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