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参数辨识(标题不合格,封锁ID)

楼主(2014-12-03):
有没有做过电机参数辨识的同志?

请问这个什么算法?基于什么原理?

网友A:
你是要做什么电机的辨识?伺服?步进?BLDC还是其他什么?不是单独的一种算法哦。而是有很多个小参数,每个参数都要标定出来哦。

网友B:
现在高级一点的变频器有一个自学习的功能,只要电机接上后,开启这个功能,它就自已转动电机几次后,就会将最佳参数输入到相关的参数中。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高级一点的变频器有一个自学习的功能,只要电机接上后,开启这个功能,它就自已转动电机几次后,就会将 ...

这种变频器对电机的种类没有要求么?毕竟不同的电机原理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高级一点的变频器有一个自学习的功能,只要电机接上后,开启这个功能,它就自已转动电机几次后,就会将 ...

准确的说是多个功能实现的。不同的电机都可以。因为只要是电机其参数都差不多。概括下来有下列这些参数

依据传统的控制理论,一般有以下参数需要标定。

电流环:电枢绕组电感(互感),绕组电阻,磁阻转矩大小(自感)

转速环:转矩系数,机械惯量,共振频段

位置环:,摩擦阻尼系数,反向间隙

如果用现代控制理论的话,还有更多的参数需要标定。
比如 气隙电磁耦合系数,收敛极点,转速综合收敛极点,反电动势系数等等。。。。。。

上面几乎每一个参数都需要用其独有的公式来标定。经典控制理论中就是根据传递函数结构来标定。在现代控制理论中就常通过逼近甚至更复杂的手段来标定。

我解释得很通俗,没用啥专业术语,不晓得楼主能看懂不。一般不是接触过控制理论的人很难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说是多个功能实现的。不同的电机都可以。因为只要是电机其参数都差不多。概括下来有下列这些参数

呵呵,还是看不明

网友:
研究了变频器的参数自整定功能,相当的复杂。仿真效果也一直没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什么电机的辨识?伺服?步进?BLDC还是其他什么?不是单独的一种算法哦。而是有很多个小参数,每个 ...

我说的就是这个过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说是多个功能实现的。不同的电机都可以。因为只要是电机其参数都差不多。概括下来有下列这些参数

不知道你有没这方面的资料分享。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有没这方面的资料分享。学习学习

有啊,胡寿松的 自动控制原理

网友:
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电机参数识别跟控制理论没关系,电机模型理解了,通过变频器实现三种特殊输出状态(开环的),就可以测得模型参数。

网友(2015-09-27):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说是多个功能实现的。不同的电机都可以。因为只要是电机其参数都差不多。概括下来有下列这些参数

1、气隙电磁耦合系数,收敛极点,转速综合收敛极点,反电动势系数。这些那本书里提到过,定义分别是什么?
2、现代控制理论提到过电机模型吗?和经典控制理论的电机模型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