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Jtag ice 目前是不是不支持Avr studio 6.1

楼主(2014-12-03):
如题, 以前买的LGT JTAGICE和demo板空板, 自己焊接的, 由于JTAG不能给demo板供电,
应该是JTAG的LDO的电流太小, 自己另外加了颗5V转3.3V的LDO在JTAG板子上, 能正常供电了
参考帖子里的AVR studio +JTAG调试的设置方法, 能正常编译通过,
但是最后无法烧录, 提示Tool 和disk上的firmware版本不对, 官网没看到说支持6.1版本

网友:
下载一个支持studio6的固件 升级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