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帮我看看这个MPU6050原始数据是否读取成功

楼主(2014-12-03):
MPU6050 正面朝上水平放置: 这是原始的数据(负数已做补码处理)
加速度:X:  +00060
            Y:  +00132
            Z:  +16668
角速度:
            X:  -00275
            Y:  +00337
            Z:  -00092

网友:
ok的,恭喜你

楼主:
谢谢,这玩意的变化区间大概是怎样呢?比如说竖直放置应该是X角速度最大是不是应该也是+16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玩意的变化区间大概是怎样呢?比如说竖直放置应该是X角速度最大是不是应该也是+16000? ...

重力加速度。1600的话,楼主的6050重力加速度应该是配置的±2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