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笔试碰见的题目,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4-12-03):
模电数电知识忘得差不多了,一眼看下去还懵了。题目感觉还是挺简单的,自己当时就是按感觉写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第五题是个什么东西啊?

网友:
社招考这个?

楼主:
不是,校招

网友:
不是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五题是个什么东西啊?

不就是个震荡器么

网友A:
第二题  答案为输入电阻为 R1   放大倍数为 -( R1/R3)

网友:
第一题为vcc/R3

网友:
第五题我 仿真过的确是震荡电路

网友:
直接利用虚短虚断做出前两题。
第一个图:放大倍数为:A = -R3/R2,输入阻抗为R1.
第二个图:电流为Vin/R3
第三个图:不会

网友:
都是基础题,

网友:
第三个是振荡器,是否震荡由开关控制,方波输出,震荡频率要查资料(频率应该是HZ级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题  答案为输入电阻为 R1   放大倍数为 -( R1/R3)

第一个的输入电阻不是R1+R2吗?
我根据的是虚短原理。运放输入之间是短路,因此5.6脚短路,然后算对地的阻抗。

网友:
基础题,不算太难。。。

网友:
== 第二题:R1,A=-R3/R1

网友:
最后一个的原理参考下面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1895-1-1.html

网友:
是个振荡电路

网友:
都是基础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的输入电阻不是R1+R2吗?
我根据的是虚短原理。运放输入之间是短路,因此5.6脚短路,然后算对地的 ...

运放输入引脚无电流,所以运放的5脚和6脚都是0V,即可得出输入电阻是R1

网友:
好专业,跟着楼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放输入引脚无电流,所以运放的5脚和6脚都是0V,即可得出输入电阻是R1

使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5进制计数器怎么搞

网友:
这些都非常之简单的吧?这个如果都不会,怎么设计电路?!

网友:
回味了一下模电考试,

网友(2015-03-08):
第三个不懂

网友:
好熟悉的题目,这是哪家公司?

网友:
第三图最简单了
就是一个振荡器
当S2接地时停振
接高电平时起振

网友:
最后是个震荡电路 上学的时候好像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