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在两个DMA同时工作时,会复位,哪位大侠知道原因?

楼主(2014-12-03):
NIOS软核中,嵌入两个SGDMA,一端是FIFO,另一端是DDR2。通过程序控制两个SGDMA一共工作。从FIFO中读取数据,写入对应的DDR2。当两个SGDMA同时工作时,软核会复位,哪位大侠知道原因和解决办法?
我怀疑是总线冲突造成的!!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
一般avalon总线出问题是卡死,比如wait信号不返回高电平,怀疑你的板子的硬件问题,你不把具体的设计描述出来没人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avalon总线出问题是卡死,比如wait信号不返回高电平,怀疑你的板子的硬件问题,你不把具体的设计描述出 ...

硬件是指什么?DDR2,读写单独一片是好使呢!!
主要工作还是逻辑上的!
FIFO_A --->SGDMA_A ---> DDR2_A
FIFO_B --->SGDMA_B ---> DDR2_B
通过逻辑同时向FIFO中写数据,SGDMA读取FIFO中的数据,并写入DDR2中。A,B同时工作!

修改原因,修正歧义!

网友B:
我怎么感觉SGDMA占用的资源太大了,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avalon总线出问题是卡死,比如wait信号不返回高电平,怀疑你的板子的硬件问题,你不把具体的设计描述出 ...

不知道,表述的清不清楚!!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SGDMA占用的资源太大了,划不来?

对速度要求比较高!!只能用AVALON-ST这个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avalon总线出问题是卡死,比如wait信号不返回高电平,怀疑你的板子的硬件问题,你不把具体的设计描述出 ...

复位,指的是nios复位。
这种现象;main()
                { printf("aaaa")
                SGDMA_A;
                SGDMA_B;
                while(1);
                }

JTAG_UART:在屏幕上不停的打印aaa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复位,指的是nios复位。
这种现象;main()
                { printf("aaaa")

我的意思是板级的硬件问题,比如电源容量小,GND的布局。之前也遇到过nios复位的情况。楼主用的什么板子?

网友C:
能用ddr2的fpga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用ddr2的fpga要多少钱?

EP4CE30 9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板级的硬件问题,比如电源容量小,GND的布局。之前也遇到过nios复位的情况。楼主用的什么板子 ...

板子是8层!!要是说硬件问题,最近发现,PLL的lock端在刚上电的时候,会失锁!!等几分钟后,恢复正常!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什么解决办法!跟nios复位会有关系吗?在复位的时候,我用示波器抓过lock端波形,没有抓到!
电源容量小是指哪个电源!1.2V吗?还是PLL的供电!
关于FPGA的功耗,找过手册,但是并没有找到!还请指点,在哪个手册可以看到!
谢谢这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