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JLink安装在win7导致频繁蓝屏,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04):
        Win7 64位os本来十分稳定,但是自从用了国产的jlink v8之后,几乎每天开电脑时,都要蓝屏,何解?

网友:
我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建议楼主杀杀毒吧。

网友:
稳定啊,建议查杀一下病毒,或是否软件部分有冲突,先禁用部分开机加载的项目,再排除。

网友:
看看蓝屏报的什么错误!在根据错误找出故障所在!估计是驱动文件的问题!

网友:
用了好近盗版v8重来没见过因为jlink导致蓝屏,垃圾串口线导致的蓝屏倒是不少

网友:
我擦,我的电脑也偶尔出现蓝屏,关键是我也装了jlink。难道都是他的错

网友:
估计它的驱动开发不规范,而导致的资源冲突。

网友:
我的也稳定啊,用了好久没出现过问题,楼主是不是期间又装了其他软件导致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