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7 64系统固态硬盘优化方法

楼主(2014-12-04):
笔记本T440,cpu是i5-4210,内存4G,加装128G NGFF固态硬盘,系统安装在固态硬盘上,金山毒霸报告启动时间26秒!
我看网上评论说加固态硬盘后启动时间一般十几秒,有的甚至到10秒以内,为什么我的这么慢,用ATTO测试了下固态硬盘,读写速度不错啊!
真心求教,是不是需要什么优化方法?

楼主:
另外,说明一下,我用的是指纹登录。

网友:
WIN8要快一些,我的自从升级固态硬盘后,开机12秒。新装的系统开机8秒

网友:
金山毒霸关了也许能快点,哈哈哈

楼主:
多谢回复。

我用惯了win7,不想换win8。

网友:
金山毒霸删了就快了我说真的

网友:
换操作系统,我的机器win8机械硬盘开机大概是12秒,重启大概20多秒,换固态硬盘后开机大概是8-10秒左右
我指的开机时间是按下电源按钮到出现登录界面

网友:
纠结啊!就快拿10几秒。。。。

吧系统的上的启动项,没有用的禁用掉就可以了

网友A:
金山毒霸是真影响速度,自己安装应用弄的电脑成金山合家欢了。

网友:
平时都是不用的时候直接盖,要用的时候直接开,速度很快。没用固态盘
WIN7,WIN8电源管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山毒霸是真影响速度,自己安装应用弄的电脑成金山合家欢了。

深有同感,而且推送、提醒越来越烦人!

不过,其他的杀毒软件也好不到哪里去。

国内杀毒软件的生态环境让360那流氓彻底给污染了,毁灭性的污染。

以前用过好多年收费的卡巴斯基,感觉占用资源过多。

网友:
必须用诺顿啊

网友:
不用迷信优化和测评,win7下4k对齐就OK,开机时间的话,我用的830,刚装完系统启动也只要10秒,用久了启动自然会到20秒,但也算比较快了。而且真心不用在意开机时间,谁没事一天到晚开关机,平时用的顺畅就OK,并且网上的测评的好结果一般都不太代表平时用的情况吧

网友:
你把金山毒霸卸了,保证能快不少,信不?

网友:
刚装完机是8秒,用着用着现在变成16秒了

网友:
  现在电脑里面装128个软件,杀软是卡巴斯基,启动仍然是9S。

网友:
配置低啊 不知道能选什么杀毒软件

网友:
如果4k对齐没问题,就不用太在意了,差那几秒值得折腾吗?我新装win7的时候启动12秒,现在用久了渐渐慢到18、20秒,但仍是比机械硬盘快得多了,感觉没有优化的必要

网友:
系统安装时,需要确认BIOS的磁盘设置是否开启ACHI,虽然ACHI的CNQ对于SSD没有什么作用,但考虑有可能安装其他机械磁盘和热插拔特性,一般还是建议开启

SSD固态硬盘的系统优化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里,禁用Superfetch、Disk Defragmenter和Windows Search服务:
对于SSD而言由于存储方式的改变,原有的磁盘碎片清理变得多余,甚至是有害的,因此我们需要禁用磁盘碎片清理,而针对传统机械硬盘的Superfetch预读取和Windows Search引索,同样现在也没有必要可以禁用。
SSD对于小文件的存储访问相比传统硬盘有较为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需要频繁读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将系统的页面文件设定在固态硬盘上,同时我们可以固定页面文件的大小,以维持系统性能。我们建议页面文件容量设定为物理内存的1.5倍,如用户有4GB内存,可以设定为6GB。
SSD其他应用程序优化和使用原则
固态硬盘价格昂贵,空间有限,因此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程序都安装在SSD上,因此我们仅建议将系统,和经常使用的程序安装在SSD上。
还可以将一些程序的零食交换文件、或者缓存文件设定在SSD上,如IE浏览器,这样可以大幅提升之前已经开过页面的速度(默认情况IE或者Firefox之类浏览器的缓存文件都在系统盘,一般情况不需要修改)。
对于经常需要玩的游戏也可以安装在SSD,如《战地:叛逆连队2》对这样需要读取大量纹理和其他数据的游戏,这样可以大幅提升游戏的载入速度。
不要用SSD作为下载盘,SSD主要的寿命主要取决于写入次数,因此经常使用SSD作为目标盘下载写入大量数据,会减短SSD的寿命,同时下载瓶颈在于你的网络,使用SSD并不会提升你的下载速度。
固态硬盘(SSD)在性能上的优点,相信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缺点中的持续写入性能不强也不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不是我们升级固态硬盘的主要性能诉求;而昂贵的价格相信真正追求性能和有实际应用需要的朋友咬咬牙也就忍了。目前,影响SSD市场发展的最明显原因其实是使用寿命和长时间使用后的性能明显下降,这两个问题很大程度左右了想升级磁盘系统的朋友的选择。
不过,随着SSD技术研发上的不断改进,加上对SSD有更强优化处理的微软最新版视窗操作系统Windows 7的推出,这方面问题有了不错的解决方案。对于经常被淘汰和更新的计算机硬件来说,“永生”是完全没意义的,不过SSD的使用寿命被有效的延长和保证性能稳定对于用户来说有莫大的好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Windows 7是如何为SSD进行技术优化,使SSD应用获得新的生命。

网友:
请进行4K对齐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东西就是“4K对齐”,其实HDD和SSD都需要4K对齐,只不过HDD的随机能力本来就很低,所以即使“4K没对齐”影响也不是很大,而SSD的话“4K没对齐”就对性能有很大影响。

  通常来说用Windows 7自带工具分区的话就绝对是“4K对齐”的,用WinPE或者其他工具进行分区才会出现“4K没对齐”的情况。

  在了解“4K对齐”之前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4K扇区”,最初硬盘容量是被切分成每扇区512个字节来进行文件管理和存储的,而现在主流硬盘容量已经攀升到1TB甚至更高,再用老标准去管理现超大容量的硬盘不但显得繁琐,而且降低效率,因此将每个扇区512字节改成每个扇区4096个字节,就是所谓的 “4K扇区”。

  在了解了“4K扇区”这个定义后,就很容易理解什么是叫做“4K对齐”了。所谓“4K对齐”就是符合“4K扇区”定义格式化过的硬盘,并且按照“4K扇区”的规则写入数据。

  而平常所说的4K没对齐,是因为在NTFS6.x 以前的规范中,数据的写入点正好会介于在两个4K 扇区的之间,也就是说即使是写入最小量的数据,也会使用到两个4K扇区,显然这样对写入速度和读取速度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为此对于4K没对齐的情况来说,一定要修改成4K对齐才行,否则对于固态硬盘来说,不但会极大的降低数据写入和读取速度,还会造成固态硬盘不必要的写入次数。

  这张是一个没有4K对齐的M4 128GB的测试结果,可见4K没对齐导致SSD的随机读写能力大幅度下降,导致4K没对齐最常见的原因是用第三方分区工具设置不到造成的。

  了解到4K对齐的重要性之后我们来谈谈怎么做到4K对齐,其实最简单的就是Windows 7重新分一次区,因此Windows 7分区是按4K分区来进行的,而Xp的用户在分区是把分配单元大小设置为4096字节。如果不想重新弄系统的话可以使用Paragon Alignment Tool来进行无算4K对齐。

网友:
已经很快了,我的机械盘开机要2分半进系统,正要换SSD了,开机能在1分钟内就OK了

楼主:
请看看我的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连续读写结果跟ATTO出入比较大。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尝试了金山毒霸换成卡巴斯基,重装系统等等折腾,最后启动时间还是将近30秒。
看设置也没有问题,整个固态硬盘win7自动分出了个100M,其他的作为系统盘,4k对其没问题,就是启动时间有点长。
估计是T440带的驱动软件太多吧,开机进程80多个。
算了不折腾了,反正开机以后使用起来感觉速度挺快的,office2013基本是2秒钟就打开。

网友:
要么软件太多,要么4K不行

网友:
再说了,ssd开机,只要出现桌面就能用,没必要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