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4反汇编

楼主(2014-12-04):
           最近从一款产品里面搞出了反汇编,是28034的芯片。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经验帮助一下小弟咯?

网友:
spru430e-C28x CPU及指令集这个文档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目前还没找到主函数的入口。

网友A(2015-01-04):
仿真时前面有段ti的 boot程序,一般会是flash所以可以直接看2803x资料上有flash入口地址,找到地址打断点 然后就是一条长跳转指令 一般还有禁看门狗操作 然后就是加载c语言运行库 最后跳至main函数 ,这时可翻看CPU指令集反汇编

网友:
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
偏门芯片反汇编的软件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时前面有段ti的 boot程序,一般会是flash所以可以直接看2803x资料上有flash入口地址,找到地址打断点  ...

谢谢,我现在已经搞懂了一部分了。

网友:
为什么要去反汇编呢!唉。
推荐一个IAR的软件。自己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