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数学好的,来解一下这个位置方程。

楼主(2014-12-04):
接收机位置为(xu,yu,zu) ,接收机时间偏差为 tu,
(X1,Y1,Z1) 为卫星1的位置,(X2,Y2,Z2) 为卫星2的位置,
P1,P1,P3,P4是测得的接收机到各个卫星的距离.
bu 为时间偏差引起的距离偏差。

一句话: xu,yu,zu; bu 是4个变量,其他全部是常量。
求xu,yu,zu bu。

看到有人的解法是用 泰勒级数展开。 不知具体过程,请指点。谢谢。

网友:
数学不好,光睡觉了

网友:
我有空试试看

网友A:
大致看了下GPS equation的解法,自己推导一下,还挺简单的,论坛貌似不支持latex,所以我就截图了

Suppose there exist m satellite,(at least 4), using Taylor expansion:

这时就是一个Standard Least Square Problem. y = Hx+v
Mimimum Mean Square Error Estimation is:

网友:
补充一下,估计当前时刻的(x, y, z, b)很显然是需要已知上一时刻的(x,y,z,u)
所以最开始需要一个初值,一般用random walk之类的方法,所以GPS开机到第一次定出自己的位置需要一段时间。

网友:
4楼写的真好,(有一处笔误,第一张图最后一行c改为b)。又看到熟悉的最小均方误差估计了。

网友:
4楼厉害,毕业好多年了,现在给答案都看不懂了

网友:
高数忘得也差不多了,汗。。。

网友:
高数完全忘了,不过仔细想想,以前也不会

网友:
   高数、矩阵论、随机过程等学了一堆,貌似没留下多少印象,大多还给老师了啊

   不过,泰勒公式绝对是个好东西,尽管我没自己仔细推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看了下GPS equation的解法,自己推导一下,还挺简单的,论坛貌似不支持latex,所以我就截图了

厉害,厉害,不过完全还看不懂。不过据说好像不需要初值。感觉好像据说是用泰勒级数逼近。 能不能 通俗详细讲解一下。最好把每个步骤的参考资料讲一下。

网友:
都是牛数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厉害,不过完全还看不懂。不过据说好像不需要初值。感觉好像据说是用泰勒级数逼近。 能不能 通俗详 ...

泰勒级数 逼近也是需要初始值的,

网友:
不知道给一个任意初值直接迭代能不能收敛

网友:
手打的公式有些错误,改正一下,重新贴上来
======================================
大致看了下GPS equation的解法,自己推导一下,还挺简单的,论坛貌似不支持latex,所以我就截图了

Suppose there exist m satellites,(at least 4), using Taylor expansion:

这时就是一个Standard Least Square Problem. y = Hx+v, where v is the residual(残差).
Mimimum Mean Square Error Estimation is:

估计当前时刻的(x, y, z, b)很显然是需要已知上一时刻的(x,y,z,b)
所以最开始需要一个初值,一般用random walk之类的方法,所以GPS开机到第一次定出自己的位置需要一段时间。

网友:
高手真不少,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要请教我的高中数学老师才行

网友:
弄个MATLAB放进去算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