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u盘装系统的请进(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2-04):
08年的笔记本挂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昨天晚上让其起死回生,因为升级硬件,原系统不能启动,需要重新安装系统,光盘没有,请求高手推荐U盘安装方法。
昨也折腾网上诸多方法到凌晨2点多没有安装成功,郁郁难眠。把u做成了启动盘,并放PE进去也能启动PE,用里面的虚拟光驱安装或者直接在硬盘(非c盘)安装都是失败,
直接把镜像文件拷贝到U盘也不能正常启动安装……

现在只能求怎么如何把u盘做成像光盘刻录镜像那样子直接启动安装?
我要安装OEM版的win7或者xp,最好是xp,老机器win7估计吃力,Ghost暂不考虑了,不稳定。

多谢各位,不是那些刻录软件的问题,是硬件不支持xp,因为我升级了主板和cpu

网友A:
很简单阿,用UltraISO把镜像文件写入U盘,再U盘启动就可以了,armok有个帖子是win7的,提供了软件下载

网友:
检测一下U盘主控芯片,下载对应的量产软件,然后把系统镜像文件写入U盘。

网友:
网上下载个启动u盘制作工具 我一直用的 挺好用的

网友:
百度“XP 装机 ISO”
再用UltraISO将ISO文件写入U盘,做成启动盘

网友:
想省事就用老毛桃, 但是难以保证有没有捆绑广告进去。
建议研究下用grub引导, 加载U盘上的iso直接安装, 我就是这么弄的。

ps:  用grub方式很灵活的, LZ你看下我自己编写的启动菜单, 这是在启动测试器里面的模拟效果, 实际效果也是这样的。

网友B:
省事的话就用U大师,只需要插入U盘,然后打开软件,点击“制作U盘启动盘”,真正的一键制作。

网友:
08年的 笔记本。。 应该支持 pxe 了吧

网友:
用大白菜也很简单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直接用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注意取消安装捆的垃圾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阿,用UltraISO把镜像文件写入U盘,再U盘启动就可以了,armok有个帖子是win7的,提供了软件下载 ...

感谢2楼,我刚才阅读了一下你推荐的这个软件,应该就是我需要的,下班回去试试,
昨夜一直纠结与老毛桃的进pe安装,因为硬的c盘不知怎么着了禁止这种方式安装,
后来想到把镜像放进去U盘,试了其它的几个软件刻录都不行,

网友C:
我一直都是在非系统盘,解压ISO文件,直接运行里面的启动文件,重启电脑后自动安装系统,不借助其他工具,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事的话就用U大师,只需要插入U盘,然后打开软件,点击“制作U盘启动盘”,真正的一键制作。 ...

多谢,今晚回去测试。

网友D:
这年头还用老毛桃?大白菜?试试电脑店吧,好几个塑料袋,想装什么装什么。

网友:
量产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都是在非系统盘,解压ISO文件,直接运行里面的启动文件,重启电脑后自动安装系统,不借助其他工具, ...

我一直也是,但是这次真的不行,每到选择安装盘位置的时候,都提示不支持安装,应该是系统的引导安装文件坏掉了,再说我的原有系统已经不能启动了

网友E:
推荐使用大白菜,比老毛桃要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年头还用老毛桃?大白菜?试试电脑店吧,好几个塑料袋,想装什么装什么。 ...

说实话还真不敢去电脑店装,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使用大白菜,比老毛桃要简单

好 的,多谢,下了一块试试,昨夜研究那个桃一直没有成功纠结

网友:
用过大白菜,挺好用的,可以试试

网友F:
推荐工具软件:Win Setup From USB,自己百度一下,我以前的XP系统都是用它装的,现在U盘改成win7安装盘,用不到了!

网友:
用大白菜吧,一键操作~~~

网友:
你可以按照 gost文件安装或者按照win文件安装都是可以的,第二种安装方式安装出来的系统带有的一些无用软件比较少,但是驱动是分开装的,你需要提前下载个驱动精灵离线带网卡驱动的就可以了,装完以后可以直接卸载掉驱动精灵,要不然总是给你装一些没有用的东西,电脑特别容易卡。

网友:
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老毛桃

网友:
给c盘ghost个系统过去,重启前拆下硬盘再装回笔记本试试

网友:
用过u大师,挺好用的,不过软件有点大。

网友:
弄个纯净的系统iso,ghost对拷

网友G:
微软提供了USB安装系统的工具,去官网下载一个,同时需要系统的镜像

网友:
驱动精灵就有做u盘系统的啊,

网友:
装win7的话u盘要格式化成ntfs格式,xp格式化成fat32,一般u盘默认是fat格式

网友:
原系统有还原软件的话,请先删除。不删除可能会遇到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H:
你已经能进入PE,应该不是启动盘的问题,可能是BOIS中SATA选项设置有问题,我之前遇到过,你试试看。

网友:
我一般用一个叫老毛桃的U盘工具,将系统放入U盘,重启从U口启动,然后一键装机,完事!

网友:
有个叫电脑店的工具,也是制作u盘启动盘的,挺好用

网友:
去无忧论坛随便下载一个U盘系统就可以安装系统,这年头还有不会安装系统的吗?

网友:
U盘启动 我玩的比较多
USBHDD
USBZIP
USBCDROM 这个最好了 虚拟成 CDROM 基本上都可以装的
USBCDROM需要用U盘量产工具  但是有很多主控 不能量产CDROM
比很好弄的 主控 比如 UP19  SK6211 等  先找到主控型号 然后找对应的量产工具  看下能不能做CDrom   然后找个系统盘镜像 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一个叫 BOOTICE 的工具,很好用, http://bbs.wuyo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75 自行下载
把XP或win7的光盘里的东西拷到你的U盘根目录下,然后用这个工具把U盘的主引导记录设置一下,设置成为 5.x/6.x并且是激活的分区,分区引导设置成为 bootmgr或NTLDR。
win7推荐MSDN版,xp推荐 深度 DEEPIN_GHOST_XPSP3_V9F_NTFS MD5:d3318532efda2aac5a15e789da541999,只不过是ghost版,不喜欢的VL版 MD5:e74d72f3d90456003e9e02ba0fb7da61
下载的地方自己搜一下MD5的值就有了。

网友I:
XP的话SATA硬盘最好设置成为IDE方式而不是ACHI,不然够你折腾。

网友J:
1. 如果是安装Win7,比较简单,用UltraISO把系统iso文件写入到u盘,然后从u盘启动电脑,开始安装就可以了。
2. 如果是WinXP,第一个方法就不能用了,应该先启动到PE,然后将系统iso文件用UltraISO提取到非系统盘的目录下,拔下所有u盘,进入i386文件夹,运行winnt32.exe,按照步骤安装。
运行winnt32.exe前一定要拔掉所有的u盘,不然在有的主板上会安装失败。

网友K:
引用 网友I:
XP的话SATA硬盘最好设置成为IDE方式而不是ACHI,不然够你折腾。

我用的iso镜像是整合ACHI驱动的, 可以不用改bios设置, 也不需要解压缩iso (grub+FIRADISK驱动), 直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用的iso镜像是整合ACHI驱动的, 可以不用改bios设置, 也不需要解压缩iso (grub+FIRADISK驱动), 直接装 ...

是的,但原版的一般都没有,所以装完就蓝屏,要自己打补丁,很难整。那个深度的也是有ACHI驱动的,但VL版就没有了。

网友:
老毛桃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如果是安装Win7,比较简单,用UltraISO把系统iso文件写入到u盘,然后从u盘启动电脑,开始安装就可以了。 ...

你所述方法2昨晚验证,安装过程会自己中断

网友:
看你的问题好像硬盘模式错误。进入bios将硬盘改ATA模式,而不是AHCI模式,已经可以进入PE, 直接安装就可以。如果不选择ATA,开机会蓝屏。装好AHCI驱动再将硬盘改为AHCI模式。

网友:
如果装Win7的话,微软官方有个Windows7-USB-DVD-tool 写入到你的U盘后就可以像光盘一样安装了
老毛桃也可以,但是现在好像有后门了,还是官方这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推荐工具软件:Win Setup From USB,自己百度一下,我以前的XP系统都是用它装的,现在U盘改成win7安装盘, ...

我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很方便,但是这个方法制作的安装U盘使用几次以后可能会出现拷贝文件时读取出错,需要重新制作一次再用

网友:
看来楼主也是跟我一样是一个爱纠结的人,装系统装不好,宁可到两三点不睡觉。

网友:
2楼真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2楼,我刚才阅读了一下你推荐的这个软件,应该就是我需要的,下班回去试试,
昨夜一直纠结与老毛桃的 ...

armok分享的这个,软件也有,怎么用都写了,挺简单,以前也用老毛桃PE之类的,后来听说有插件,特别是有些有360,就放弃使用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windows7

网友:
我一般是进到了PE以后,把下载的原版iso文件解压到非系统盘安装目录,然后用一个绿色软件,nt6 hdd installer 安装。这样也比较简单,不喜欢用ghost版本,上次用别人电脑,死活装不上驱动,最后还是换原版的系统才搞定的。

网友:
win 7有支持u盘安装的工具吧,可以找找,系统的话当然选原版

网友:
最简单的老毛桃PE就可以了,楼主老机子装xp不存在硬盘模式的问题

网友:
兼容性最好的优盘启动叫做usb-cd dvd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述方法2昨晚验证,安装过程会自己中断

不知道你说的安装过程中断是什么现象,用winnt32开始安装后,会复制安装文件到你的系统目录,并改写引导记录,在复制完文件后,安装程序会退出,这时候拔掉u盘后重启就会继续安装过程。

网友:
要想用的稳定,最好用莫版主提供的那一款33in1的Win7-32位。

网友:
试下这个吧!

网友:
在那一步中断呢?

网友:
千万不要用天杀的大白菜捆绑软件的,用优启吧他们说不捆绑软件

网友:
先用U盘启动,进PE,看看能不能找到硬盘。能找到硬盘的话,把winxp安装盘里面的内容复制到硬盘里面,再用ghost软件将系统安装到笔记本里面。

网友:
如果你已经用u盘pe启动了并且能看到硬盘,基本上就成了,最简单的就是下载个ghost安装的,如果要原盘安装,需要用nt6,查看网上的教程

还有种做法就是直接把安装盘提取的iso文件制作成u盘启动,使用ultraiso这个软件

网友:
我是直接将Windows 7的ISO文件解压到U盘然后使用U盘启动并安装

网友:
先用PE装个GHOST的,GHO文件拷到U盘或硬盘,安装很快         然后再装OEM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已经能进入PE,应该不是启动盘的问题,可能是BOIS中SATA选项设置有问题,我之前遇到过,你试试看。 ...

如果是sata的问题的话,是无法看到这个硬盘的

网友:
我装过多次,在pe中可心看硬盘,pe带有驱动,而早期的系统没有sata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年头还用老毛桃?大白菜?试试电脑店吧,好几个塑料袋,想装什么装什么。 ...

明白人

网友:
土豆好啊。分类明显,适合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还真不敢去电脑店装,你懂的……

建议大家用电脑店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只需一个U盘,装系统那是很简单不过的事,装机把妹必备。

网友:
用 老毛桃 或者 大白菜 都很容易制作的 。

网友:
大白菜全是病毒啊现在

网友:
我用U大师还可以吧

网友:
下一个杏雨梨云  2013年中秋版的系统   我把它共享出来吧    2013年中秋版的系统    链接: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23&uk=504014967 密码:evbf    xp  系统   链接: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38&uk=504014967 密码:q85q   这个系统我一直在用很好的一个系统 。  不明白咨询我

网友:
装xp系统可以用毛桃,不需要用太高版本的。
我现在用的系统就是用毛桃装的。
网上的教程大部分都是安装Ghost版,我不喜欢Ghost,直接装的原版。
不知道楼主安装的时候那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也是,但是这次真的不行,每到选择安装盘位置的时候,都提示不支持安装,应该是系统的引导安装文件 ...

你用的PE和要装的系统一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微软提供了USB安装系统的工具,去官网下载一个,同时需要系统的镜像

正解,官方出的软件,好用

网友:
我一般都是进pE装系统,很方便的,为什么楼主的不行呢?

网友:
装WIN7,直接将iso用UltraISO硬盘镜像写入U盘里面,开机从硬盘启动就和光驱一样,或进入WINPE,选择NT6系统安装工具,将系统ISO解压,指定文件install.win的路径,选定系统名称,安装盘符,确定安装。
XP以前安装的时候是在WINPE,解压iso后,到i386里面找winnt32.exe,双击安装。
另千万不要用老毛桃的PE,用GHOST工具或NT安装系统后会加载流氓软件360一堆软件自动安装

网友:
这么多方法,楼主随便挑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