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侧置都有什么玄机?

楼主(2014-12-04):
NSK的滚珠丝杠教程文档里面是这么介绍的

里面几个丝杠都是放置在侧边的,都有啥玄机呀

漫无目的放狗好几天,就知道会热变形,而且还不知道想法对不对,相关的连接等下翻出来放上去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Offset Lead Screws ?
http://www.cnczone.com/forums/di ... et-lead-screws.html

网友A:
个人理解:是因为主轴占用了中间的位置,所以才偏置的,机器前进后退的轴,丝杆就在中间,另外两个轴中间是有旋转机构的

网友:
安装需要吧 能放中间的还是放中间。

网友B:
应该是方便其他部件安装吧,看图好像就是要避开其他部件的样子,和靠近基准安装,如果不是的话,也很想知道这样装有什么好处

网友C:
记得论坛有个帖子,有位高人说过:测装比中间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论坛有个帖子,有位高人说过:测装比中间装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论坛有个帖子,有位高人说过:测装比中间装好

是Ibmx311前辈,但是定性和定量还有好远的路呀

楼主:
Getting the Best Accuracy out of Machine Tools
http://www.motioncontroltips.com ... t-of-machine-tools/

楼主:
教程中另一个附图,丝杠偏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Getting the Best Accuracy out of Machine Tools
http://www.motioncontroltips.com/2013/06/03/getting-t ...

很有意思的问题。这张图片只是说明热漂移对精度的影响。

网友D:
会不会为了防止机械间隙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论坛有个帖子,有位高人说过:测装比中间装好

他还举了个例子车床丝杆是在上面的,可他没说车床平时都是中间的轴传递动力,丝杆只在车螺纹是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为了防止机械间隙的影响

机械间隙一般是通过调整丝杆螺母中间的间隙调整的。

网友:
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也看过之前论坛的讨论,但一直都没看到明确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是因为主轴占用了中间的位置,所以才偏置的,机器前进后退的轴,丝杆就在中间,另外两个轴中间是 ...

仔细看,其实并没有占用中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方便其他部件安装吧,看图好像就是要避开其他部件的样子,和靠近基准安装,如果不是的话,也很想知道 ...

不是因为干涉才改位置的,,我觉得为的是精度和其他因素的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其实并没有占用中间位置

没看到不代表没有,想想这么大的机床,主轴就那么一点点的大,不可能吧?如果可能的话一般丝杆都会设置在中间,这样可以减少偏载力矩,有利于延长寿命以及保证精度,除非滑台重心是偏置的,所以丝杆也跟着偏置,这个图只是框架,是一台机器里面删除了很多东西的图纸,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行

网友E:
我看到很多日本的工业设备都是装中间的。应该没什么讲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很多日本的工业设备都是装中间的。应该没什么讲究吧。

仔细看看这些

没搞过机械,仅仅是猜测,重点不是丝杠侧置,重点是丝杠紧靠线轨
参考连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0561-1-1.html
当时就有讨论,

另外求大神有没有推荐的机床设计书籍,感兴趣,想看看,外文的

网友:
会不会是在旁边比较方便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