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MX6 DDR3的CLK连接疑问

楼主(2014-12-04):
        目前,看到i.MX6的Demo板上DDR3的Layout采用了四片DDR3来做设计,拓扑方式采用的是T形拓扑,使用了两组CLK时钟连接信号 ,分别 是CLK0和CLK1,另外,我现在也采用了四片DDR3设计,拓扑方式使用Fly-by的方式来进行layout,所以,如果是按我所采用Fly-by的拓扑方式是否使用其中一组的CLK信号就可以了,而不用使用两组CLK信号连接???目前在i.mx6的相差硬件设计手册上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描述,希望飞思卡尔相关FAE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Fly-by拓扑结构,DDR3芯片可以共享一组CLK管脚、地址管脚和控制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y-by拓扑结构,DDR3芯片可以共享一组CLK管脚、地址管脚和控制管脚

其实两组的CLK信号是否是一样的,没有时间延迟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两组的CLK信号是否是一样的,没有时间延迟的区别??

这个需要看手册或FSL的专家来回复了。

网友B:
如果不是非要采用Fly-by 建议延续开发板的T型拓扑,可以减少开发时间,走线和层叠结构都可以参考开发板,毕竟飞思卡尔验证过。 如果是大于4PCS DDR  Fly-by 好像毕竟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非要采用Fly-by 建议延续开发板的T型拓扑,可以减少开发时间,走线和层叠结构都可以参考开发板,毕 ...

DDR两面放置会有焊接不良风险,所以切换到同一面放置,使用fly-by拓扑,也看到他们手册上有八片的设计方案,但是没有找到相应的参考设计,好像也 是用了两组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两面放置会有焊接不良风险,所以切换到同一面放置,使用fly-by拓扑,也看到他们手册上有八片的设计方 ...

我们目前采用两面贴片还没有发现不良品。

这类的确实没有参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