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器人,焊接方法,用不用CO2 保护的?

楼主(2014-12-04):
大家看看图片中的是什么焊接方法,好像有一盘铜丝,这个就是焊接材料吗? 是不是就像焊接电子元件一样的,直接用焊锡丝放上去就可以了。用不用CO2 保护的?

网友:
楼主把视频地址发来看看

网友:
1.不是铜丝,是镀铜的焊料铁丝

2.必须有保护气体,CO2 Ar

网友:
这个就是二保焊,那个就是铁焊丝,表面一层象铜,具体是什么,我也没研究

网友:
使用CO2的是二保焊,但是如果是其他的保护气,就不一定了。

网友:
焊那种插件大的开关的,我见过就直接机器用锡丝焊接的~

网友:
金黄色的是焊丝,跟母材同样材质。一般是碳钢。机器人焊接一般使用混合气体保护80%CO2   20%Ar

网友:
机器人貌似发那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