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多从机网络的搭建问题

楼主(2014-12-04):
找遍坛内帖子,都没有提到多点总线网络搭建的实际操作,开一贴求大虾指教。想用RS485结构搭建一个250个从机的监控网络,整个系统是一主多从的基本结构,从机是各种传感器和探头。那问题来了:
1、网上查了一下RS485搭建的原理,要实现250个从机,关键是两个东西,一个是通讯模块的芯片要支持250点的芯片,布线线缆和布线方式上要符合规范。请问这个芯片是要求主机的芯片要256点的,还是所有参与通讯的主从机的485通讯都要满足250点以上的通讯功能的?
2、理论上超过一定距离或者超过一定数量的从机就要加485中继器实现通讯增强,实际布局上怎么判断是否应该加中继器了。如果使用中继器来分组布局,是不是可以让从机使用比如32点的通讯芯片,完成250点的组网功能,毕竟256点通讯功能的片子不便宜;
3、布线上使用握手方式,除此之外,布线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用RS485实现一个250点的监控大家都用的什么方案,求指教

网友:
用集线器就行了,比如八口的,每个端口32个设备。

网友:
你铺设的485总线,采用多芯的不久解决了吗?

一般是实际工程上,一芯带个128从机都不错了,想一条两芯的总线吃完250台有点累啊!

搞个4芯线或用网线也行啊。各用其中的一芯带个60台都可以了。。。

你主机上就搞4个COM口轮询不就OK了啊!

网友:
要是我果断用串口服务器。

网友:
有分支的加集线器
没有有分支就加中继器
上面说的多用几个com口轮询也挺好的,减轻了一个口的压力

网友:
同样的疑问,坐等高人具体回答楼主的三个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这个从站数量速率特别低的话(比如9600或者4800)一根总线应该没问题。速率有要求的话就要串口服务器了。各方面性能都有要求的话只能是光纤或者其他了。

网友:
1.所有的芯片都要满足250以上的

网友:
2.中继器就相当于2个网络了。是可行的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将250个点的大网络分解成每个网络32点的小网络,这样才可以保证设计的可靠性,因为现场的布线是很难规范的。

网友:
如果数据更新速率要求不高,应该也是可以这么搞的,找个多串口的芯片,分开来搞,就不用为485驱动能力伤脑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