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立创做拼板 请教。。。

楼主(2014-12-04):
我的PCB文件是3cm*3cm的,想做50元特价板,可不可以直接把单个的PCB文件发给嘉立创,然后在订单备注注明要拼板,然后连片出货 做就好了?这样V-CUT分割嘉立创那边会处理的吧 ?

因为自己拼板担心哪里会搞错。

【结贴】:原来特价板是不能做拼板的,相同的也不行了。

网友A:
可以拼,但不是特价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拼,但不是特价板了

同一款的啊  肯定可以特价版的。。

楼主:
现在问题是能不能直接让JLC那边帮忙拼板?

网友:
只要数量超过10并且有伟哥 就不是特价!
拼版不要伟哥,用丝印隔开   可以是特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一款的啊  肯定可以特价版的。。

你肯定没有了解jlc规定,相同的板也算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没有了解jlc规定,相同的板也算拼

刚咨询了 一下客服 看来不能拼板了

网友:
JLC 拼板无法按照特价生产
至于LZ的这个想法有不有厂家可以做,具体可以搜索。不太好明说

网友:
请问什么叫特价板?

网友C:
我很多小板拼成10*10的,便宜。回来自己割开就可以了。专门切铁皮的一种机加工机械

网友:
专门切铁皮的一种机加工机械

有多大?

网友D:
有专门切pcb的,跟切照片的差不多,只是大号的

网友E:
自己拼    不要v cut 回来自己切割   可以特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切pcb的,跟切照片的差不多,只是大号的

那需要切割线处  需要放置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拼    不要v cut 回来自己切割   可以特价

那需要切割线处  需要放置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很多小板拼成10*10的,便宜。回来自己割开就可以了。专门切铁皮的一种机加工机械 ...

啥东东呀,图片来一张,我现在都是用 钢锯,不小心就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啥东东呀,图片来一张,我现在都是用 钢锯,不小心就歪了。

就是这个,我们公司那个大,师傅说叫剪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我们公司那个大,师傅说叫剪板机!

谢谢,这样能省一点点银子了,反正平时做样板也就是样板,自己玩玩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需要切割线处  需要放置什么呢?

关于拼板,请见此贴6楼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56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