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看,差分放大器会不会烧掉?

楼主(2014-12-04):
大神看一下:

1.由于采样电阻通过的电压有100Vrms,对差分放大器是否造成影响?
2.取样电阻可有合适的厂家?
3.这个方案可行或者有更好的方案??核心是采集488KHz,0~1A,0~100Vrms的正弦波的电压和电流或者功率也行??

网友A:
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的电压,相对于运放的地,不能太大,具体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的电压,相对于运放的地,不能太大,具体看手册。

我这边对地有100Vrms的电压,有承受这么高电压的运放吗?

网友:
美信有专为电机高端采样的运放   你可以去看下。  100V有点够呛  不过上次看到说是共模电压60 70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对地有100Vrms的电压,有承受这么高电压的运放吗?

你非高端采样不可吗?放大器电源改成浮地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非高端采样不可吗?放大器电源改成浮地的可以吗

还没测试,现在正在征求意见嘛!

网友:
INA149/AD8479

但是你带宽比较高,应该要在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对地有100Vrms的电压,有承受这么高电压的运放吗?

这么高电压的运放不好找,最好运放能完全与采样电阻这边隔离,采用单独供电,消除共模电压,这样普通运放就行了。

网友:
AD629能满足要求

网友:
采样端整体加隔离啊

网友(2015-01-30):
隔离 吧 , 共模电压高了 就挂掉了

AD -> 数字信号 -> 频率信号(  正弦 ) -> 变压器 隔离  ->    AD -> 数字信号

PWM 也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