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USB转CAN的外壳叫什么名字,搜不到

楼主(2014-12-04):
如图,使用DB9外壳搜不出来类式的

网友A:
这个是ODB接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ODB接口吧?

不是OBD的,这个DB9串口的

网友B:
应该是自己开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自己开模的

二年前在中发买到过,
但网上搜不到。我了解到的就有三种尺寸有区别的

网友:
应该是开模的,你看护线套和外壳的配合比较好
再说开这个模具也不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