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3年了)供电从70%左右瞬间降到4%,电池寿命到了?

楼主(2014-12-04):
用了3年的thinkpad T400,平时一直插着交流电冲,也没看出电池有什么问题。

今天出去吃饭顺便将220V断掉,当时清楚记得电池还有70%的电,20多分钟回来发现电脑自动关机了,电池警告灯亮,开机电量只有4%左右。

于是充满试验了几次,都是从70%多直落4%,是否表明 电池有部分电芯有问题了呢?

前2,3个月时候电池还能坚持2,3个小时的。

网友A:
我的本本跟你的一样型号,也有这种情况,拔掉适配器电源后,笔记本屏幕会变暗,并且屏幕会闪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差不多报废了,我的笔记本用3年只能撑10分钟

网友:
3年很正常

网友:
笔记本电池3年也该下岗了,难道要坚持1个世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本本跟你的一样型号,也有这种情况,拔掉适配器电源后,笔记本屏幕会变暗,并且屏幕会闪动,不知道是什 ...

改下设置就OK了

网友:
我的08年买的年初才出这个问题,可以设置下充电限制,我一般设置是电量小于5%的时候才充电

网友B:
充电一次,减一次寿命,
在驱动里,把充电设置电量降到30%以下才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一次,减一次寿命,
在驱动里,把充电设置电量降到30%以下才充电,

我的充电循环也就100次左右

网友:
电池就是一个消耗品,拆开里面的18650电池有几个可能是好的,做移动电源用~

网友:
3年差不多要挂了,不怎么用电池就凑合用吧

网友:
用软件测一下电池损耗。

网友:
我的也用了三年了,三年前能支撑两小时,现在还能支撑一小时!

网友C:
batterymon重新激活下试试

网友:
七年前的dell破本的电池用到现在,还能撑将近一个小时……

网友A:
如何改设置,请教一下

网友:
同16楼问

网友:
THINKPAD有电源管理软件,安装后可以设置充电阀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改设置,请教一下

功能键 + F3

网友:
可以用校正软件测一下,基本是挂了

网友:
换电池吧,都三年了,还指望电池用多久。。。

网友D:
我的笔记本,电池一般交流电使用几天(一周吧),在用电池把电放完,在充电,让电池活化;
我联想笔记本,3年多了,电池还能使用1个半小时

网友:
回去试一下,谢谢

网友:
....偶然一次深度放电,电池芯片锁了吧。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池也是70%左右直接掉到10%以下,索性就买了个E能的兼容电池。兼容电池现在也是良莠不齐啊,为了赚钱什么都敢了。

网友:
电芯里面有一节或两节有问题了

网友:
我的2005年的IBM还能坚持半个小时

网友:
我的用了三年也出问题了

网友:
我的也三年多了,还可以2个多小时,平时没有让他充满,偶尔故意充满然后放光光

网友:
据说丰田普锐斯的电池15年还是正常的,而且镍氢电池,一天刹车(刹车就充电)10次15年也有5W多次……

网友:
T420  还有3个月就3年了,现在电池可以使用2个小时以上

网友:
我的也是一直插适配器用,电池早挂了,估计3年都不到。。
充放电周期估计才30几次,充电设置的好像是低于80%
软件检测查看,电压异常,估计是坏了其中的一节,然后恶性循环了

网友:
3年,差不多了。。。不过不一定是所有电池都玩完,,,要费神去拆下来检测

网友:
我的三星笔记本也是同样的问题。带交流电凑乎着用。

网友:
用了6年了,也是thinkpad,还能撑一个小时,电池不要设置实时充电会好很多

网友:
拆开换电芯吧,一般是里面的一两个电芯老化了。

网友:
有5分钟存盘时间 足以

网友:
就当ups用了。

网友:
电池寿命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tterymon重新激活下试试

真能管用吗?有没有电脑品牌限制?

网友E:
寿命到了,可以换一个。电池你一直充容易老化,你不用它放在旁边也容易坏。

网友F:
里面的某一节挂掉了。

并不是所有的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寿命到了,可以换一个。电池你一直充容易老化,你不用它放在旁边也容易坏。 ...

之前电池都是好的,能用2个多小时以上。
前几天一个朋友来我这里,我把电源适配器接他电脑了,结果我自己电脑靠电池供电耗尽自动关机了,之后就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面的某一节挂掉了。

并不是所有的都坏了。

看这样快速直落的应该就是某些电芯挂了,过几天买几节换上去

网友:
你看看这个我的dell inspiron 1427的电池只能用3-5钟了,求解啊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8003-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是不是感觉心里一下平衡了

网友G:
电池不能一直挂着适配器充的,要经常放电-充电循环。

网友:
记得好像锂电池的标准是500次充放电循环。

网友:
我的t500已经470个循环了,还能用2个小时,奇迹啊

网友:
平时用交流电的话,可以改为低于30%充电,高于90%停止充电。如图:

网友:
大限已到,不要强求了

网友:
还是以前的东西耐用啊,7年前的本本,平时都插电,现在还能坚持1个半小时以上。

网友:
我的也只能扛15分钟左右了。。。

网友:
那你还可以我都是直接回去就断电了。

网友:
放光电,关机充满,然后看看

网友:
2007年的IBM,2011年初时候只能用半个小时,现在很久都没用了,偶尔用一次还能撑得住启动win7到登陆完。

2010年中IBM,到现在,非在线看普通电影,两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
哪位可以换里面的电芯?听说里面有程序记录电池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池不能一直挂着适配器充的,要经常放电-充电循环。

经常挂着适配器充和用倒没有问题的,电源管理芯片充满掐断这点本事还是有的,客观效果顶多等效于把电池充满了放着不用

当然电池长期满电放着,好像本身不好,记得电池存放好像是建议剩7成电?

网友:
我那个10年买的,电池现在也就15分钟的样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充电一次,减一次寿命,
在驱动里,把充电设置电量降到30%以下才充电,

还有这么个设置,受教了。谢谢

楼主:
楼主来了,哈哈,刚好做项目要用到18650电池,顺便买多6节(卖家提供收费点焊)回来自己换电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来了,哈哈,刚好做项目要用到18650电池,顺便买多6节(卖家提供收费点焊)回来自己换电芯。 ...

等您到时公布结果,不知是电池坏了还是记数限制到了?

网友:
废了,主板太热影响锂电寿命

网友I:
不要一直插着电源

网友J:
引用 楼主:
楼主来了,哈哈,刚好做项目要用到18650电池,顺便买多6节(卖家提供收费点焊)回来自己换电芯。 ...

换电芯要带电换哦,不然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换电芯要带电换哦,不然就挂了。

换电芯很简单的了,旧的别拆,将新的几根线逐个焊接上去,然后将旧的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一直插着电源

电池坏了还能换,要是不接电池正在干活时候突然断电,图纸代码损坏了,损失也不止电池的钱了
就当UPS保护资料

网友:
平时每三个月修正一次,设置下平时用交流电源,70%以下再对电池充电。电池稍微维护下5年的寿命还是足够的...

网友K:
某宝买了个电脑电池,经常有说检测不到电池。真心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某宝买了个电脑电池,经常有说检测不到电池。真心坑啊。

我昨天购买18650时候顺便看了下淘宝成品国产笔记本电池,才100左右,我想我自己买18650都不止100了

网友:
充满拆70%????那就是不行了

楼主:
楼主来了,被快递耽误几天,不然早就换好电芯了。
淘宝上买了6节2600mAH的红色三洋,15块/节,卖家帮忙点焊花了6块钱人工费。
现在换上新电芯,电池供电1个小时后还有50%的电,应该能达到2个小时以上。
不过容量显示不太准,需要校正多几次才行。

网友L:
电芯充满状态,3年也差不多要挂了,每个月做上一两次满充放空,有利于保持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芯充满状态,3年也差不多要挂了,每个月做上一两次满充放空,有利于保持寿命 ...

这肯定不是寿命问题,原本容量很正常,只是一次过放后就变成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肯定不是寿命问题,原本容量很正常,只是一次过放后就变成这样。

电池容量损失、内阻变化与电池的荷电量、温度有很大关系,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22.htm

网友:
我的只能坚持2min了

网友:
哎,原来我的老NC6000也加入没电行了,发生过一次过放

网友M:
我是来得瑟的(上个月出差回来才刚做了一次“电池标尺重新设置”,所以不用担心容量显示有误):

网友N:
引用 网友H:
还有这么个设置,受教了。谢谢

请问怎么算充一次电,99%充到100%算一次不?80%充到90%断电再90%到100%算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是来得瑟的(上个月出差回来才刚做了一次“电池标尺重新设置”,所以不用担心容量显示有误):

我的换芯后电池校正好几次,但是容量一点都不变,理论上充放几次后应该会变化多少的。
设计容量是56.16,现在满冲才39.7,好在也能用1个半小时,等下次再挂就换电脑得了

网友:
3年也就是这寿命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N:
请问怎么算充一次电,99%充到100%算一次不?80%充到90%断电再90%到100%算两次? ...

兄弟,别钻牛角尖撒。你觉得不同意就说出你的观点,让我也受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别钻牛角尖撒。你觉得不同意就说出你的观点,让我也受教一下。

不是钻牛角尖,是我也没明白什么算一次。一直没有过明确的说法;

网友(2015-06-24):
刚买的电脑在使用时先设置一下电池的充电阀值,不会经常充电就用的久些

网友:
靠,我的联想用了4年了,电池从来没有拔出来,主板坏了,cpu也烧了,也用的比较多,但是电池还能用三小时

网友:
我的DELL也是电池坏了,用了快4年。去年去华强买了个加厚版的电池,到现在还能在工作状态下撑4个小时。

网友(2015-08-26):
要爆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笔记本,电池一般交流电使用几天(一周吧),在用电池把电放完,在充电,让电池活化;
我联想笔记本,3 ...

看着是保护了电池,但是折算回人工消耗那些,完败。。。。呵呵

网友:
我的也有类似问题,不过我的电脑泡过水…………

网友:
看来我之前那 ASUS X81 的电池了得啊,07年的机器,新电池的时候可以用2小时整,现在居然还能坚持超过 1.5个小时

网友:
电芯某一串失效了。

网友(2015-10-06):
thinkpad E430c用了3年电池还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