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怎样做好配电箱内部防尘?

楼主(2014-12-04):
我现在有一个配电箱,里面有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考虑散电,就安装一把散热风扇抽气散热。由于这个配电箱,是放在抛光车间的,粉尘非常。现在的问题,散热风扇将很多粉尘带进电箱了,导致了驱动器和变频器,频频炸机。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谢谢各位!!

网友:
参考机床,直接换成空调

网友:
走专用通风管道吧,比其他都省钱实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qq-pf-to=pcqq.c2c
原来,有这样的东西买的,有没有朋友用过这种产品啊?

网友A:
可以加滤网,定期清理即可。

网友:
配电箱选择带有密封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滤网,定期清理即可。

谢谢,我现在的想法也是这样!

网友B:
你知道有的功放是如何散热的吗?人家也是个铁皮箱子。后板开了个口,背了一大块散热片,但是你的变频器什么的都是现有产品,估计不能采用这个方案。
再有就是用个陶瓷制冷片,内部一个风扇,外部一个风扇,这就是类似于空调的双循环系统了,这个就太坑了,还要考虑温差考虑发热功率考虑露点,整下来比个汽车冰箱还麻烦。也可以简单用,弄个温控开关,选个功率足够的制冷片,内部风扇一直转,当温度高于比如50时,制冷片和外部风扇一起工作

网友:
定期清理{:s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有的功放是如何散热的吗?人家也是个铁皮箱子。后板开了个口,背了一大块散热片,但是你的变频器什么 ...

这个曾经考虑过,不过有点复杂,担心不可靠!!

网友:
电扇往外吹,多加点风扇

网友C:
机箱封闭,一根进气管(空压机压缩空气),一根出气管,

网友:
用热管吧,效果很好,冷热端隔离。

网友:
风扇外面加海绵过滤

网友:
加滤网,定期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箱封闭,一根进气管(空压机压缩空气),一根出气管,

担心,压缩空气有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担心,压缩空气有水啊!

这个当然外边装个过滤水的东西就行了,一般做气缸或相关设备的厂商都有啊,弄个两合一的,带过滤水,带调节气压

网友:
风扇加过滤网,向电控箱内吹风,一天一清过滤网

网友:
滤网  向外排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