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机器人“Mechatronics Robot”有玩过的么?

楼主(2014-12-04):
浏览官网,看见一玩具:机电一体化机器人Mechatronics Robot。有玩过的么?

-------------------------------------------------------------------------------------------------------------
                                                                编辑原因:方便坛友查找链接
              套件开箱视频+初期原型视频+定型演示视频分别在31楼+20楼+24楼。

网友:
1、这个机器人,很早逛官网的时候。我就注意了。看着非常好
2、怎么楼主上传到是一个汇编用户手册呢。。难道不是C写的吗?

楼主:
是C写的,“汇编”嘛,小弟“机械”翻译问题。

网友A:
这个只是个摆设,不会动的

楼主:
不错么,待我看看多少钱~

网友:
看上去好高级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个摆设,不会动的

可以动啊,四个自由度!触控双足机器人好把。放大点可以上楼了!
Software Enablement  The Tower System mechatronics board is   supported with a full range of software. StickOS   is an entirely MCU-Resident interactive BASIC   language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which   includes an easy to use editor, transparent   line compiler, interactive debugger and flash   file system. When used with the Freescale   robot, StickOS makes it easy to learn about   electromechanical designs using sensors.  For the more advanced programmer, C is   also supported. Using the on-board OSBDM   debugger and CodeWarrior Special Suit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tudio (IDE), the board   can easily be programmed in either C or   assembly (C++ is available with the CodeWarrior   Professional Suite). CodeWarrior Special   Suite plus OSBDM is a complete debugging   solution that includes flash programming, run   control (source level single step) and tra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动啊,四个自由度!触控双足机器人好把。放大点可以上楼了!
Software Enablement  The Towe ...

这个结构,动起来我担心它会散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动啊,四个自由度!触控双足机器人好把。放大点可以上楼了!
Software Enablement  The Towe ...

这个感觉不怎么稳吧,不过挺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动起来我担心它会散架了

散架倒不至于,上面没多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架倒不至于,上面没多重的

脑袋不是很重,最重的应该是肚子上的四节电池和腿上4个舵机~
底盘很稳,应该很稳当。

网友:
这家伙,how much?

楼主:
虽然我看不懂后面的英语,但是我还是认识符号$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脑袋不是很重,最重的应该是肚子上的四节电池和腿上4个舵机~
底盘很稳,应该很稳当。 ...

应该还好,下面的两条腿看着很强的

网友:
全部开发工具加起来要400多美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我看不懂后面的英语,但是我还是认识符号$滴!

好贵啊,用的东西好吧,几个舵机就值不少钱

网友C:
有没有视频?看看这个机器人是怎么走的。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 ,不知道多少刀能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视频?看看这个机器人是怎么走的。

这个是演示版本视频,定型版本在楼主位。看了你会失望的,动作太慢了!
更新,百度链接:http://pan.baidu.com/s/1bn2aFAR 密码:i0t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演示版本视频,定型版本在楼主位。看了你会失望的,动作太慢了!
更新,百度链接:http://pan.baid ...

只是个概殓机器人

网友:
这个机器人感觉不怎么好玩呀,其实蜘蛛还是不错的

网友:
感觉有点贵 性能并不怎么优越

楼主:
刚找到,热乎的,百度链接:http://pan.baidu.com/s/1kT5ihWN 密码:jk5p

网友:
4节AA电池,估计管不到好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找到,热乎的,百度链接:http://pan.baidu.com/s/1kT5ihWN 密码:jk5p

貌似太小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演示版本视频,定型版本在楼主位。看了你会失望的,动作太慢了!
更新,百度链接:http://pan.baid ...

动作慢不说,走路时上身摆动也太大了,就像在画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个概殓机器人

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比傻孩子的蜘蛛差远了~

新的ARM系列可以秒它两条街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比傻孩子的蜘蛛差远了~

新的ARM系列可以秒它两条街吧~

是哪个大学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大学做的?

兄台指那台机器?楼主位那个还是傻孩子那个?

楼主:
FSL bot开箱视频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dlD39L 密码:6m9k

网友D:
不错,要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要多少米,

FSL 机电一体化机器人400多美金,买得起就是土豪了!

网友:
太贵,有钱人才能任性啊

楼主:
视频: 飞思卡尔机电一体化机器人简介

建议从2分14秒开始观看,触控可动~

楼主:
上面的是动作最快的了。求解答:怎么分享优酷在线观看?不会

网友:
这个叫机器人?也太忽悠人了。

网友:
这些人是多么的任性阿

网友:
我记着有一个开源robot操作系统,跟这个雷斯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