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优盘装系统的方法

楼主(2014-12-04):
刚才逛论坛发现有坛友请教优盘装系统的方法,这里就网上的以及我常用的方法谈谈用优盘装系统的几种方法

一:
第一种方法也就是最常用的方法,就是PE装系统。PE的好处是方便快捷,而且不只局限于优盘,内存卡也行。
网上流传着几种PE
一种是:老毛桃
第二种是:大白菜

另外还有什么深度啊,雨林木风什么的。

电脑装机员最常用的就是老毛桃与大白菜。这两种PE流传时间长,功能强大。
我第一次接触的PE是深度PE,5元一张光碟里带的。以前的PE都是集成在光碟里。
现在老毛桃,大白菜等PE都有客户端,可以直接制作优盘启动盘。

PS:优盘启动盘不只限于优盘没内存卡也行。

使用方法:按照提示制作优盘后,重新启动,选择usb启动后进入PE。

进入PE后,启动GHOST软件即可安装gho的g系统。
这里要注意,如果是网上下载的iso镜像,要提前提取gho文件到硬盘有着优盘里。
ghost32软件使用口诀是:123,即开始第一项,然后第二项,最后第三项选择镜像文件。
如果提前把gho文件拷贝到优盘里的gho文件夹,那么进图pe会自动安装系统。

那么说一下PE的缺点:1  不够稳定,我已经碰到两台电脑不能用pe启动,症状是启动后提示pe损坏。
                               2  对一些老机器兼容性不好,因为pe一般是 usb-fat32的,有些电脑只支持usb-zip,这样会启动不了。
                              3   自带广告

第二种用优盘做启动盘的方法是 利用软碟通软件,把系统写入优盘里。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

1: 直接写入iso镜像,不需要提取gho文件
2.兼容性好,可以选择usb-zip   hdd  zip+  hdd+

操作方法:

1 使用软碟通打开 iso光盘文件
2点击启动光盘
3写入硬盘镜像

充气电脑,选择usb启动

第三种优盘启动方法我认为是最好的,那就是把优盘变成CD-DVD光驱!!!
这种方法做出来的优盘,从来没有兼容性的问题,因为任何一台电脑都支持光驱!!!
也是最稳定的方法。

但是这种方法要用到优盘底层软件,也就是重新写优盘软件系统,

充气电脑后,老电脑选择usb--cd启动,新电脑直接是cd启动

作为电工,自己电脑自己做,挑选符合自己的方法,打造自己专用系统维护盘。
我会单独开一贴讲解第三种方法。
以上软件请自行搜索下载

网友A:
直接安装莫大发的原装系统。。

网友:
BIOS+UEFI+原版(win7/8)系统     全兼容安装U盘

网友B:
首先感谢!等待新教程
第三种方法是不是可以随机写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等待新教程
第三种方法是不是可以随机写入呢?

这个我会写一个教程,内容比较多
我先吃饭去,感谢回复

网友:
期待第三种的教程,前两个都会,还没用过第三种方法,期待教程学习了

网友:
第二个简单可以用原版的ISO,第三个需要U盘量产工具。

网友:
之前用的办法2

网友C:
谢谢楼主整理,期待第三种方法的详细教程。

网友:
比较喜欢杏雨梨云的PE

网友:
个人喜好用老毛桃

网友:
哇哇,还在犹豫中,不忍格掉原系统。

网友:
第三个需要下载u盘对应主控芯片的量产软件。搜索“主控芯片型号+量产”就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整理,期待第三种方法的详细教程。

需要特定的U盘,不过好在目前U盘主控方案就那么几种。总能找到合适的量产工具。比如下面附件就适合与我的PNY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整理,期待第三种方法的详细教程。

已经发布,等待审核

网友:
楼主,不要误导人家了,现在的老毛桃,大白菜等都不是以前的了,你用他们pe装系统,装完后系统里会自动安装好多垃圾软件

网友:
连劫持IE这种事他们都做得出来

网友:
前两种都实践过,期待第三种方法,

网友:
win8更加简单!恢复出厂设置!需要源文件!

网友:
希望早点看到第三种方法啦,谢谢分享!

网友:
哈哈,谢谢楼主分享,真心不知道第三张方法,希望有详解。

网友:
昨天还见坛里有人问这个问题了,楼主今天就发专题了,楼主急人之所急啊,顶起!

网友:
自己装原版系统  然后破解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D:
我想问问,usb-zip   hdd  zip+  hdd+  这几种哪种兼容性最好,现在做成的启动盘对UEIF的主板支持好像不太好,求教

楼主(2015-01-17):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问,usb-zip   hdd  zip+  hdd+  这几种哪种兼容性最好,现在做成的启动盘对UEIF的主板支持好像不太 ...

UEFI请使用专门工具,比如大白菜。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试过把系统装到内存条里面?速度比SSD猛不知道多少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接安装莫大发的原装系统。。

原装系统不错 破解麻烦

网友:
我一般都用第二种,各种爽~

网友:
都是用电脑店的

网友:
方法不错,先收藏了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装系统不错 破解麻烦

点2下就和谐了, 怎么麻烦。  我用第一种,使用PE  在PE中 安装原版iso系统,我的u盘中 拷贝了  win7 32  64  win8   winxp 原版和 ghost .一个u盘在手,啥系统都能装。   不过不是用的老毛桃和大白菜。  忘说了,我的U盘是64G的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