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二极管是不是都烧掉了,一个几百元亏大了

楼主(2014-12-04):
激光管HL6714G一个200多元,使用别人的驱动电路,试用了1个管子有光但不是很亮,检查电路后发现三极管驱动电流大。改变限流电阻后,新的激光管能正常工作,pd有电流。其他的怎么都调不到很亮,LD和PD都有结电压。之后又买了几个三洋的也差不多70元一个,刚接上后也是有光怎么都调不到很亮,之后把驱动电流改大一点(因为它的启动电流大一点),马上可以调到很亮,然后就放一边没管它,今天新来的同事拿出来调怎么也调不出亮光,可以肯定的是达到启动电流了。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检测方法吗?激光管是不是很怕静电,稍不注意就会烧坏呢?驱动电路就不放出来了(公司机密请谅解)。

网友:
没有规格书吗?规格书没有写静电防护吗?

网友:
激光管最怕静电了,我以前在的公司生产光驱中的光盘读取头的,里面有一个CD/DVD激光管,冬天静电高的时候挂的就多,湿度适当大一些,不穿化纤等容易产生静电的衣服会好一些,有条件的可以穿上静电服、静电鞋等!

如果只是需要调整电路,可以从旧的光驱里拆激光管出来调,当然要激光管的参数和类型接近。

网友:
我每天都要接触激光产品,也没有你说的那么脆弱,经常用手拿产品,也没有烧坏【正常是不可以的,必须穿防静电服,带防静电手套】
楼主的驱动电流是多少A的?

网友:
是多少纳米的?可以用手机相机来看光斑,激光器图片发上来看看

楼主:
HL6714G的是46ma,三洋的大些53ma左右

网友:
电流不大,多少mW的,那么贵。是可见光吗?

楼主:
像675nm,635nm比较贵,650nm的就比较便宜,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像可见光激光器对电流很是敏感

网友:
电流,再就是你给的供电电压有没有超出他量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