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用kineits的开发环境KDS么?

楼主(2014-12-04):
Kinetis Design Studio IDE能不能查看MCU外设寄存器的值?

网友:
这个应该是支持,属于基本功能

网友:
好像用飞思卡尔自己环境的比较少啊

楼主:
看来用这个开发环境的人好少 按理说自家的IDE应该看强悍一些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用这个开发环境的人好少 按理说自家的IDE应该看强悍一些才对啊

主要是很少用,所以资料也少,没法和人交流,开发工具还是选通用的好

网友A:
开发环境KDS的问题,可以在这里看看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224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环境KDS的问题,可以在这里看看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22452

谢谢 我看一下

楼主:
在官网中下载了一下用户手册 正在研究中

网友:
我也是刚入手

网友:
看来确实用的人比较少

网友B:
可以啊,
KDS的使用方法其实与CW很类似,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KDS的使用方法其实与CW很类似,几乎是一样的。

您好,我之前用的是CW10.6的试用版,到期了,然后用不了了,打算试试KDS,这个官方有没有CW到KDS的移植方法教程之类的资料,我初步试了一下移植,貌似KDS不像CW一样,貌似有很多地方需要设置,一时半会没摸到门道,搞不定,期待坛主给些资料教程看看!

网友:
还没有下载,等板子

网友:
应该可以的 ,大多编译器都可以查看的到的

网友:
正在申请板子,想试试kds的效果

网友:
就下载了SDK, 还没下IDE.大家要觉得好用, 就去下载

网友C:
debug模式下,有个Expressions,里面添加变量之类的,可以看到了
比如要看ADC0,就是ADC0_BASE_PTR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bug模式下,有个Expressions,里面添加变量之类的,可以看到了
比如要看ADC0,就是ADC0_BASE_PTR ...

谢谢  我试一下

网友:
我用过KDS ,这个可以的

网友:
毕竟熟悉keil和iar的多,都习惯了

网友:
看来要学学KDS了

网友D(2015-01-05):
用通用的keil或者IAR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通用的keil或者IAR会不会好点

如果用keil或者IAR ,得自己重新配置工程。

网友:
不走偏门的,还是用大众货吧。

网友:
还是比较通用的好点,MDK或IAR

网友:
这两天试了一下 还不是很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