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优盘变成CD-DVD兼容所有电脑启动

楼主(2014-12-04):
众所周知,装系统用CD-DVD是现在兼容性最好的,也许你的电脑不支持usb-32,但一定支持cd-dvd
但是不一定美个人的电脑都有光驱,很多人还在用优盘装系统。那么,怎么将优盘变成CD-DVD呢???

首先,你得有一个优盘
其次,你得有个电脑
最后,你得有网络

呵呵,废话都是

接下来是教程

1,插入优盘,往电脑里插。。。

2,检测优盘信息

软件在附件

3,根据检测信息,必应  量产软件

4,如果没信心,把量产教程下载下来

5.楼主用的是一款杂牌的优盘(自己DIY的)

打开量产如见,点击设置,加载ISO文件信息

6.点击 ok

7.等待

8 重新插拔优盘,ok

楼主:
美个优盘,根据主控不同,制作软件不同,但是步骤都一样

请坛友们根据自己的优盘主控自主选择软件制作

网友A:
这个跟用U盘引导启动有啥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用U盘引导启动有啥区别?

我感觉楼主的意思是功能和u盘启动一样,但是因为光驱的兼容性好一点,所以这个可以适应更多种类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楼主的意思是功能和u盘启动一样,但是因为光驱的兼容性好一点,所以这个可以适应更多种类的电脑 ...

yes,you are right

网友C:
哪里需要这么复杂,直接用UltraISO,打开下载的镜像文件,点写入硬盘,选择U盘,写完后你的U盘就跟楼主一样了,可以从U盘启动,我一直都是这么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需要这么复杂,直接用UltraISO,打开下载的镜像文件,点写入硬盘,选择U盘,写完后你的U盘就跟楼主一样 ...

请看标题,你会明白的

网友:
mark!不过现在的主板都支持USB启动吧

网友:
U盘量产 ,最讨厌的是找不准对应的软件,有些主控不太好找

网友:
每个优盘的量产软件都能在网络上找到吗?

网友:
一般都是6楼的方法,lz复杂了

网友:
呵呵,很好的教程,可以试试安装一个看看。原来量产工具是这么用的。

网友:
话说我还没见过对U盘启动支持不好的电脑。USB都是多少年的东西了,早就成熟了。

网友:
有些U盘的量产软件在网上找不到的。

网友:
很好的教程,可以试试安装一个看看

网友:
有时候U盘也有不支持的,但是网起就很给力。

网友:
我的U盘找不到量产工具,拆开U盘,里边居然是一张SD卡

网友:
楼主莫非是数码之家的那个亲爱的混蛋?

网友:
学习了,标题严谨些更好,所有太大了

网友:
搞成USB-CDROM,不怕文件被破坏,尤其经常借U盘给人家用的时候

网友:
几年前用的sis芯片组的电脑,对usb hdd等的引导支持不是太好,量产后就ok了,个人比较喜欢量产的方式

网友:
量产优盘有风险,搞不好u盘有报废的可能

网友:
问问,如果第一次装机,用这样的方式,那电脑是没驱动的吧,甚至网卡驱动都没有,那不能上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需要这么复杂,直接用UltraISO,打开下载的镜像文件,点写入硬盘,选择U盘,写完后你的U盘就跟楼主一样 ...

楼主的方法U盘就当不了U盘用了,你的方法跟楼主的意思不一样。

网友D:
话说U盘坏过很多次了,都是量产工具修好的。。不过楼主的方法U盘就用不了了。可以找个废旧的U盘专门干这事。。

网友:
感谢分享,以前我都是用u盘做pe,还不有这样试过,不过量产确实不会让u盘报废的,我之前自己买的空板和SLC,做了一个USB3.0,在usb3.0口上速度相当不错。

网友:
好像有些大牌U的主控是不能量产的吧

网友:
这个在某些电脑上确实是唯一的办法
碰到过不支持U盘启动的电脑
如果正好光驱坏了
那就必须用上这个了

网友:
以前量产过一个,现在一直在用,PE装系统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U盘坏过很多次了,都是量产工具修好的。。不过楼主的方法U盘就用不了了。可以找个废旧的U盘专门干这事 ...

有些优盘要分区,比如up19的,这样cd区与存储区就分开了,如果不分区就像你说说的
有些不用分区,例如慧荣的,直接量产,会自动生成cd与存储区

网友:
u盘量产,好久不见的话题了,相当的值得mark收藏。

*** 对于新机器来说,普通的usb-hdd模式启动+WinPE维护系统一般足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哪里需要这么复杂,直接用UltraISO,打开下载的镜像文件,点写入硬盘,选择U盘,写完后你的U盘就跟楼主一样 ...

如果系统镜像大于4G咋整? FAT32有4G限制,但是设置exfat时 写入主引导记录就会有问题,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系统镜像大于4G咋整? FAT32有4G限制,但是设置exfat时 写入主引导记录就会有问题,求指点 ...

简单说,量产不分“格式”的
量产是用优盘的思维,不是电脑格式的思维

假如你的优盘32g,你的镜像是16g,16g远远大于4g,一样ok

量产ok后,除了镜像DVD区外,剩下的事存储区,随便格式化,什么格式都ok

启动电脑是CD/DVD干的事

网友F:
毛,不就是u盘启动

网友:
在旧的电脑上,量产的光驱兼容性也不好,现在的电脑对U盘启动支持还是不错的。

量产光驱后,剩余空间应用可能不太安全,我用SM321AC量产的光驱,剩余空间存储的文件,会在这个U盘进行一次引导后丢失。所以,我还是建议不要对U盘固件做过于复杂的设置,越是复杂越容易出错。还是用一些上层应用软件做引导修改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毛,不就是u盘启动

你说对了,就是优盘启动。

网友G:
楼主,请教一下,读卡器加个SD卡能同样实现你说的功能吗?

网友:
就是U盘启动哈

网友:
量产工具什么的还是要慎用,用不好风险还是有的,到时候还要拆u盘短接,工厂模式什么的超级麻烦。不过现在主板基本全部支持usb第一顺位引导,都不用修改BIOS。不过要是老一代的比如02年左右的,估计这种办法还是有些效果的。如果只追求可读不可修改,量产就可以完美搞定,但一定要选好自己的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U盘坏过很多次了,都是量产工具修好的。。不过楼主的方法U盘就用不了了。可以找个废旧的U盘专门干这事 ...

还可以当U盘用,不过是划一部分作为光驱,其他容量还是U盘,插到电脑上就是两个盘符了

网友:
考,这下优盘销量要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教一下,读卡器加个SD卡能同样实现你说的功能吗?

读卡器加卡,只能用pe或软碟通写入,请参考我上一个帖子

网友H:
提醒一个,量软件是木马的大本营!一定要检测好才装。原厂的软件经常会让你死活不能彻底删,先GHOST或设置好系统还原点。吃大亏了的人忠告各位市民。

网友I:
神马原理呢,求解

网友J:
现在都喜欢用UD了,原理是将启动文件安装在隐藏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都喜欢用UD了,原理是将启动文件安装在隐藏分区。

UD不兼容所有的老电脑
而且
隐藏分区照样会被病毒或者认为破坏,只是你不懂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提醒一个,量软件是木马的大本营!一定要检测好才装。原厂的软件经常会让你死活不能彻底删,先GHOST或设置 ...

用了数十种厂家软件,没有你说的情况

网友:
制作成功,特来报告,使用阿莫提供的那个镜像。但是只到启动界面,还没有进入安装,想等弄个SSD再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H:
楼主命运比较好,技术高,经验足。方便就打包上传你收集的无毒好使的量产软件上来。我以前被安国的主控玩死过,n多量产版本,没有删除选项等等。希望只是我个人背,知识不过关,没有误导大家的一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命运比较好,技术高,经验足。方便就打包上传你收集的无毒好使的量产软件上来。我以前被安国的主控玩死 ...

我还真没碰到过是木马的量产工具

我现在自己DIY的优盘已经不下100个,ssd也做了10个

可能我们下载的地方不一样,欢迎探讨。

网友K:
楼主,多大的U盘最合适呢,我上次使用4G的装WIN7,一直提示空间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多大的U盘最合适呢,我上次使用4G的装WIN7,一直提示空间不足

4g的够啊
一个win7镜像才2.5g。
我的第一个就是4g的优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需要这么复杂,直接用UltraISO,打开下载的镜像文件,点写入硬盘,选择U盘,写完后你的U盘就跟楼主一样 ...

这个太威武了,下次试一下

网友(2015-01-03):
直接用虚拟光驱软件不就行了

网友:
我使用这个方法安装了阿莫巨献的那个ISO。安装过程中也没有提示格式化C盘,新系统的C盘还有旧的那些软件安装包,请问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2015-05-11):
引用 网友I:
神马原理呢,求解

就是815等老主板不支持USB-HDD启动,
但815等老主板支持光驱转USB启动(USB-CDROM),
LZ的软件是把U盘的一部分模拟成光驱(USB-CDROM),

网友:
量产为光盘,需要特定硬件,将启动区模拟为光盘,效果最好。
还有软件量产,启动和数据分区,也很方便,这几年的电脑都支持,通杀所以U盘,SD卡。

网友:
收藏,把U般变成CD-DVD,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