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桥电路~~~~~~~~~~~

楼主(2014-12-04):
下边的图是网上找的
大家看看
靠谱吗??

网友:
现在有好多现成的H桥集成电路,小电流的有L293   大点电路的有L298    英飞凌公司生产有更大电流的。

网友:
在低压,低频驱动环境应该还是可以用的,比如: 小DC Motor正反转

网友:
可以搭一个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好友回答
我就是想征求大家的意见
如果靠谱
就搭一个试试

楼主:
又找了一个电路
大家帮看看

网友:
还是6楼的电路看着比较亲切!

网友:
6楼靠谱

网友:
6楼的是射级输出,管压降大,而且上面的图都没硬件直通保护

网友:
两片BTN7960组成个全桥也不错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还有几个图
大家帮看看

网友:
2楼的方式不合用吗?我就是用 L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