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DMX512参数显示上位机源码

楼主(2014-12-05):
因需要用到了512协议,在调试时苦于无法直观的观察到各通道参数是否正确传输,
只能有限的根据灯具的表现来判断是否接收正确,所以才有了编写这个上位机的想法,
由于水平有限,可能有很多不合理之处,比如波特率并不是250K,而是256K,但可以正常接收并显示参数,
使用时请正确设置你的控台总通道数,串口号,波特率.
如果可以,请高手加以完善,当然最好还是开源回归论坛,在此表示敬意~~~谢谢~~~

网友A:
不错啊 这个波特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 这个波特率多少

晕啊,LZ不是说了256么

网友B:
再用一个单片机,显示其值就好了,  一般通讯调好后,就不会再动 通讯函数了,已经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用一个单片机,显示其值就好了,  一般通讯调好后,就不会再动 通讯函数了,已经打包了。 ...

这个本来就是用在调试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