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电脑被GHOST成一个分区,数据还能恢复吗?

楼主(2014-12-05):
坛里的高手帮帮忙!

网友:
不要再读写操作了,找高手肯定能恢复,祝你好运

网友A:
DiskGenius,不二的选择,我前几天也干过.

网友B:
把硬盘拔下来挂到其他的电脑上,用DiskGenius查找分区,恢复概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确实,DiskGenius 先搜索分区 恢复分区表 然后在恢复文件 除了被覆盖的一般都能恢复.

网友:
啥也不要动。上次我就启动了一下,一个盘就找不到了。找网上搜索,有个U盘启动的系统,可以恢复所有盘。

网友:
能 我遇到过 ,千万别动那块硬盘了,摘下来挂到别的机器上,用易我分区 找到原来的分区

网友:
恢复分区没有问题的,但会丢失部分数据

网友:
用DiskGenius扫描分区列表!

网友:
千万不要操作了,搜“恢复分区表” 各种软件试

网友:
用DiskGenius,挺好用的,能恢复被删除后的硬盘文件

网友:
DiskGenius 确实好用

楼主:
用DiskGenius扫出来都是十几个M的这种分区,根本不对

楼主:
Diskfix扫了十几分钟没反应

楼主:
diskfix一个没找到

网友:
没重新分区前应该行的

网友:
如果你的GHOST新分区数据比原来的首分区小很多,双没有很多的数据操作,就恭喜你了;因为GHOST是从小到大一个个扇区排列的,使用较多的WINDOWS系统多是顺序使用扇区的,LINUX好像是满天星使用扇区 的,目的是减少碎片;
如果新的分区数据大于原始分区,你就要少些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kGenius,不二的选择,我前几天也干过.

这个我只拿来做分区了,居然还有数据恢复的功能,记下了

网友:
强烈推荐DiskGenius,少有的国产优秀软件,以前就用它恢复过数据!

楼主:
还没有分区

网友:
不要再写入数据,重新找回分区,可找回ghost系统以后的大部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拔下来挂到其他的电脑上,用DiskGenius查找分区,恢复概率还是很高的。 ...

扫出来的分区都很小。根本不是原来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掏点钱,拿到电脑城让别人帮你搞一下,我一哥们以前电脑就出国这样的问题

网友:
DiskGenius肯定可以的我用过。它会扫出很多分区的,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扫出来的分区和你以前的是不是大小一样,另外还可以浏览一下扫出来的分区中的文件,如果不对就放弃,它会继续往下扫描,直到扫出你需要的分区在保存。一个一个分区来,别着急。和楼上大家提醒的一样,千万别操作这个硬盘了。

楼主:
DislGenius保存分区表出错啦怎么回事

楼主:
是不是后面的都要选逻辑分区?

网友:
我上次就是扫到大小相同的分区就保存,后来完美恢复.

楼主:
我复制文件出来算了 谢谢大家!!!!

网友C:
根本上来讲,lz用ghost的时候要搞明白disk和partition的区别,把partition还原到disk上,自然是变成一个盘了哦
恢复方法大家已经写明白了

网友:
如果是重要数据的话,操作前,再拿块硬盘,按扇区再备份一下。 God save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上来讲,lz用ghost的时候要搞明白disk和partition的区别,把partition还原到disk上,自然是变成一个盘 ...

嗯!汲取教训!!!!

网友:
4年出差外地,用GHOST干过3个盘成1个盘,当时水平不够,全部没了,希望楼主搞定

楼主:
DiskGenius  搞定了  但是保存分区表是说我软件没注册

网友:
数据在后面分区,应该可以恢复的,很多数据恢复软件可选

网友:
DiskGenius 找找和谐版吧。

网友:
在恢复之前不要写操作,前不久我也经历了这惨剧,多年珍藏艺术片艺术照毁于一旦,不过后来陆续恢复了一些

网友:
回复软件不二选择

网友:
1.不要往硬写盘信息,2.可以安这个方法试试,我以前也是这样用过.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3av9Soxq6uUP-UoUKka

网友:
曾经有一次分成26个区 分区表坏了

网友:
没什么太重要的东西 还是不要整了

网友D:
给楼主提供一个可用版本,免安装,DiskGenius ,曾经用这个软件恢复了三个盘,非常强大。

网友:
如果资料重要,花500元找专业恢复的

网友:
主要是看分区表和MFT有没有被覆盖掉

网友:
只要没再存东西,回复率100%

网友:
恢复分区表,被覆盖的就不能恢复了

网友:
不要操作了,拆下硬盘想办法 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提供一个可用版本,免安装,DiskGenius ,曾经用这个软件恢复了三个盘,非常强大。 ...

谢谢!已恢复成功!

网友:
恢复硬盘DiskGenius

网友:
数据无价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事,还好数据做了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提供一个可用版本,免安装,DiskGenius ,曾经用这个软件恢复了三个盘,非常强大。 ...

谢谢提供的软件

网友:
ghost操作其实是很风险的。 下次操作前一定要备份,不要偷懒。也是教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提供一个可用版本,免安装,DiskGenius ,曾经用这个软件恢复了三个盘,非常强大。 ...

好象这个软件操作过的盘, Pmagic8.0 就认为盘上有错误。 但操作系统又正常。不知你那有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n年前单ntfs分区移动硬盘被ghost上了系统,分区还被格成fat32的,在我看来是最坏的情况。
最近尝试Magic NTFS Recovery做恢复,找回了目录,内容惨不忍睹。
移动硬盘最好做上两三个分区,这样即便是误ghost,恢复时会容易一点。

网友:
同意3楼的   除了第一个分区外 后面几个分区的前几个扇区没被覆盖  就能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