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跟我讲一下电力仪表防窃电原理吗?

楼主(2014-12-05):
这两天在看RN8302芯片的说明书里面提到该芯片具有防窃电功能,我不明白它是怎么实现防窃电的啊?希望有懂的莫友提供帮助。

网友:
是不是判断零线火线电流是否一致

网友A:
电流不平衡窃电;反向窃电;;掉零线计量(防止用户连接二极管窃电);掉零线计量(防止用户连接电阻窃电) ;掉零线计量(防止用户连接电容窃电)。。。。。。

网友:
好复杂啊,这样子一天能盗到多少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平衡窃电;反向窃电;;掉零线计量(防止用户连接二极管窃电);掉零线计量(防止用户连接电阻窃电) ...

莫友 顺便问一下  你还知道火线接地是什么个意思啊

网友(2015-10-08):
引用 楼主:
莫友 顺便问一下  你还知道火线接地是什么个意思啊

火线做地,是热地。同样在学习阶段

网友:
判断火线零线电流不平衡,防止电流不流过零线,利用火线对地线取电

网友B:
哈 我是这芯片的技术支持,芯片关于防窃电有4点说明
1.测量零线电流和火线电流比较两路电流大小判断有没有窃电,正常用电火线电流等于零线电流
2和3是检测全失压的功能,就是电压低于60%的时候,判断电流大小,比如电表的电压检测遭到破坏,或者电表内部电源遭到破坏,也能在在超低功耗下(电池供电)检测到电流流过。
4就是互感器遭到破坏后,芯片可以检测到互感器开路,当然工程内互感器没焊好,他也会检测到认为是窃电。

网友:
国网要求是掉电后1分钟时检测一次,南网要求是掉电后每隔一分钟检测一次,检测7天

网友:
电费1毛的时候就没有人盗电了,当年的三峡不是吹的很厉害.....现在电价也没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 我是这芯片的技术支持,芯片关于防窃电有4点说明
1.测量零线电流和火线电流比较两路电流大小判断有没有 ...

你好,RN8209C用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RN8209C用过吗?

我们公司的芯片,当然用过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的芯片,当然用过哈!

你可以加我为好友吗 ?我等级不够加不了你。我有问题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的芯片,当然用过哈!

不可以吗?

网友:
给你个Q 1104844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