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100-V2下不进程序

楼主(2014-12-05):
以前一直可以下载,今天突然下载不了了,可以确定是下载器的问题,不是目标板的问题,因为我换一个好的XDS10-V2是可以下载的,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下载器上的两个指示灯都是正常亮的。

网友A:
1、先给目标板上电,然后再插上XDS100试试。
2、你用的是ccs3.x还是ccs5.x?看看gel文件跟你板上的芯片是否对应?
3、xds100可能确实坏了,在硬件管理器里面看看是否有显示?检查一下xds100的电源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给目标板上电,然后再插上XDS100试试。
2、你用的是ccs3.x还是ccs5.x?看看gel文件跟你板上的芯片是否 ...

1.先给目标板上电,再插上XDS100 这样还是没用
2.我用的是CCS5,gel文件跟板上的芯片肯定是对应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更改过这个,而且昨天以前我都能下载成功的,并且我今天换了另外一个好的XDS是能下载成功的
3.硬件管理器里面是有显示的
我检查了XDS100上的电源也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先给目标板上电,再插上XDS100 这样还是没用
2.我用的是CCS5,gel文件跟板上的芯片肯定是对应的,因为我 ...

你要不试试C2PROG,如果还是烧不了,那么XDS可能是坏掉了。
试试换掉XDS上面的74HC245(有没有??),还不行真不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