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速串行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12-05):
最近在原理上看到一个问题,关于Rocket IO接口。
FPGA差分线上 接收端都串了电容,发送端则没有,这是为什么?
如果是隔直的话,为什么发送端不需要?

网友:
关注下,我看PS3破解的时候也是去掉了两个串联的电容,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连接的

网友:
LZ在搞GTP?

网友:
估计涉及阻抗匹配

网友A:
因为接收端串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接收端串了电容。

???
麻烦给个合理的解释,或者相关文档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
麻烦给个合理的解释,或者相关文档也行。

串联电容是隔直的作用当然一端有就好了。

网友B:
有可能是接收方向串接了,也有可能是芯片内部集成了,要仔细看芯片手册

网友C:
估计是阻抗匹配的关系吧,阻抗匹配一般布置在传输线末端,目的是校正末端信号质量,减少信号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电容是隔直的作用当然一端有就好了。

我指的发送端和接收端是分开的。
接收端上串了电容,发送端则没有。

可能跟这个芯片进行通信的芯片的接收端也串了电容,只是我没有那部分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阻抗匹配的关系吧,阻抗匹配一般布置在传输线末端,目的是校正末端信号质量,减少信号反射 ...

有道理,谢谢。
具体到这个例子,阻抗怎么计算呢?
烦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接收方向串接了,也有可能是芯片内部集成了,要仔细看芯片手册

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谢谢。
具体到这个例子,阻抗怎么计算呢?
烦请赐教。

不是阻抗匹配的作用。首先走线的线宽做到50ohm的阻抗,如果芯片内部没有终端匹配电阻,在靠近芯片的地方会有外部的终端电阻。其次用电容做阻抗匹配只能对某一个频点的信号做匹配主要用在射频电路,及就是在这个频点抵消阻抗中电感的作用。像高速串行数据线上的信号带宽是很宽的基本不能用电容匹配。

网友:
应当是和PCI E上边串的电容的作用一样起耦合作用吧。SOURCE端和SINK端的直流偏置不一样。隔离直流通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