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有用linux+QT,做的数控系统吗?很是感兴趣

楼主(2014-12-05):
感觉人们对工控设备的人机要求越来越高。更多的是商业驱使,QT做人机不知道是否普遍。现在普遍的是什么方式的?新手入行求解

楼主:
虚心学习,请前辈们讲讲感受

网友A:
可以的,QT跨平台的,WINDOWS下也能用。现在的WPS就是QT做的。

网友:
工控不是都运行windows系统吗?

网友:
数控这类如果用windows或linux 怎么来保证实时性???

网友:
据我所知,数控大部分都是实时的系统,因为脉冲触发必须有严格规定。具体用什么就不知道了。也是听别人说的

网友:
现在的普及型数控系统,很多都是ARM+DSP结构的,实时性是由DSP保证,而界面用Qt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用linux的话,一般都会选择Qt来做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QT跨平台的,WINDOWS下也能用。现在的WPS就是QT做的。

WPS居然是用QT做的,QT很强大

网友:
使用QT他平台兼容性很好

楼主:
拆过广数的980TD?(忘记了),记得用的是2416+fpga,不知道什么系统。宝元不用说了,X86平台的DOS。但现在的高端不清楚。南京华兴的是31系列是台湾RDC的SOC兼容X86指令的芯片。不清楚是DOS还是LINUX

楼主:
感觉数控的操作系统神神秘秘的?呵呵,也有可能根本没有使用操作系统。

网友:
确定的说,有,ARM+FPGA,跑Linux+QT,4、5年前就有了

网友:
歪歪语言也是QT写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