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板子算拼板吗?

楼主(2014-12-05):
送到JLC去打板,审核通过了,但是算5个拼板,这什么情况呀,不是可以做大外形的吗

PCB

PCB

网友:
不算哈 拼板不是这样的定义 你可以问下JLC

网友:
因为JLC看出来了,你这是拼板。
你要做的他看不出来。

网友:
你这个太显眼了吧...

网友:
把地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很明显就是拼的!!!

网友A:
中间不要画KEYOUT线可能可以!!自已回来搞开!!

网友B:
这个还用问,必须算拼板
看6楼建议,画几根地线吧

网友C:
keepoutlayer 只画外框,你要分的板子用topoverlayer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不要画KEYOUT线可能可以!!自已回来搞开!!

只是外框有key,其他的地方是没有的,都是在丝印层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用问,必须算拼板
看6楼建议,画几根地线吧

好像这种方法凑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epoutlayer 只画外框,你要分的板子用topoverlayer画

我就是这样做的,可能我开了两条长槽的缘故了

网友:
把那两条半切割的槽去掉,反正回来都是自己切开

网友:
什么看出来了,他想也想得到,JLC 在尺寸范围内是允许拼板的,只是不能用槽、邮票孔之类的分割,一般把板框放在丝印层自己割。搞什么地线多此一举。

网友:
是否画GND应该无关系,画了几条GND还不是掩耳盗铃
只画板框,没有任何非必要的槽或者邮票孔,一整块板就不应该算拼版

网友:
你这太明显了,我的上次很隐秘的都算我拼,那两个小的只有1平方厘米,外形都不一样,感觉jlc这方面还要改进,不超过面积不算拼,有时候感觉很小的也算拼板,很不实惠

网友:
不算拼版吧,以前在别家的打样不算。没开槽怎么算拼版。

网友:
是的,不要开孔,开槽

网友:
这个太明显了一点,做隐蔽点就没事了

网友D:
i不算拼版!
没有分割线,邮票孔,槽,不算是拼版(当然里面不要太过份:))

补充:让市场部查了一下,全加了槽,那就算拼版了去掉槽就不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不算拼版!
没有分割线,邮票孔,槽,不算是拼版(当然里面不要太过份:))

你好,板子上面有23个方孔,需要加收费吗?

网友:
没有分割线,邮票孔,槽,不算是拼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做的,可能我开了两条长槽的缘故了

关于拼板,请见此贴6楼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5648-1-1.html

网友E:
本来你的板要收200元,你现在只想出50元做这么多板,让谁都不愿意,况且现在这么低的价格。
以前300元/款也还是要做了,现在的人吶得寸进尺,但是不是指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你的板要收200元,你现在只想出50元做这么多板,让谁都不愿意,况且现在这么低的价格。
以前300元/款也 ...

没办法,这只是做样品,调试阶段,还没真正推向市场,如果可以推向市场了,谁还会在乎打板的费用

网友:
这也太明显了

网友:
这种事也是需要注意细节的。。。

网友:
这个是拼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这只是做样品,调试阶段,还没真正推向市场,如果可以推向市场了,谁还会在乎打板的费用 ...

你要做产品,还要自己割,又不好看,多别扭啊

网友:
不算拼版

网友:
开了那么长的两条槽,不算才怪了。

网友:
肯定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