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MX6芯片应用Linux系统的开发模式?

楼主(2014-12-05):
请教I.MX6芯片应用Linux系统的开发模式有几种。从uboot,内核,文件系统,驱动程序,以及应用程序,都必须从Linux系统下面开发吗?
在关注DS-5以及QT的开发。不知道各种开发都有什么优势?有人出来理顺一下吗?谢谢!

网友:
交叉编译环境~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LS的资料挺好的。

网友:
网页不存在~

楼主:
这么说,在win下用QT,编译器用linux下的GCC岂不是就搞定了?为何多数人还建立虚拟机,在Linux命令行下进行工作?

楼主:
不是太明白为什么不能在WIN下开发LINXU驱动。编译器最后不就是编译成适合处理器命令的二进制代码吗?

网友:
pdf里有链接 可以打开

网友:
常用Linux环境下开发, 比如 Fedora  ubuntu 等 。
在win下也可以, 需要安装更多的软件, 编译的比较慢 。

网友:
QT的界面运行在ARM平台上 ,常用开发模式是 :
1 先在win下开发,调试。程序调试好后。

2 直接把QT代码转到 linux环境下,然后交叉编译后,把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放到ARM平台。这样就可以运行

网友A:
不得不说,你找的资料真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你找的资料真的很到位;

我还怕找错了呢~毕竟这块不大了解。

网友:
飞思卡的核心板好像比较贵!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