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和各种材料切削速度、切削剂选用表

楼主(2014-12-05):
切削的原理都是一样的,转速=300*切削速度/刀具直径。如果是黄铜的话,切削速度取45:

300*45/0.3=45000转、300*45/1=13500转、300*45/3=4500转、300*45/7=1928转

以上计算值为最高转速,不能超过,否则刀具磨损量加大。一般使用时转速比上面数值略低一些即可。太慢也不行,小直径反而易断。大直径挤不断,但太慢了也是磨损严重。

网友A:
话说煤油会不会着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煤油会不会着火的?

直接把火苗扔进去是不会的,如果用介质(比如布条、棉线等)吸收煤油后才会被点燃。

网友B:
进给速度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给速度怎么算

这要根据机床刚性和精度、刀具材质、直径和长度、工件材质和精度要求来给个大概值。
刀具越粗、长度越长,则进给速度就要越慢。粗加工可以比较快,精加工就要慢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内容很有趣。有其它材料的数值吗。

楼主只给出铜是45。

从图中看,45是黄铜在粗削的最大值。如果换成铝合金,那就是240。

网友D:
刀具有单刃双刃和多刃,怎么选择呢,这个表是按照单刃来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刀具有单刃双刃和多刃,怎么选择呢,这个表是按照单刃来的吗

刀刃越多,切削量就可以越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刀刃越多,切削量就可以越大。

意思是刀刃数主要影响的是给进,对转速影响是次要的,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刀刃数主要影响的是给进,对转速影响是次要的,是这个意思?

是的,对转速影响不大。

网友:
好数据,用的着

网友:
应该和刀具材质有很大关系吧

网友:
好资料,最近老飞断刀呀。

网友:
右上角有一个大bug

网友F:
顶一下,楼主的干果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一下,楼主的干果挺不错

哈哈,多谢支持!!!!!

网友:
顶一下,看来金属材料还是铝合金好加工啊

网友(2015-01-08):
有jj的新手入门不错的资料

网友:
现在都是在刻亚克力板 ,也在慢慢摸索中。。。

网友G(2015-02-10):
mark,没有煤油咋办哦?

网友(2015-04-24):
引用 网友G:
mark,没有煤油咋办哦?

可以用乳化油,就是用棕黑色的加20倍水稀释成乳白色。

网友:
这个资料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好东东,收藏先!多谢!

网友:
6061铝正在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