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的霍尔输出信号都是一样吗?

楼主(2014-12-05):
我想问一下,所有无刷直流电机输出的霍尔信号是一样吗?

比如霍尔输出是001(ABC),那我我就应该导通A+,C-,B关断?

还是不同电机的霍尔信号控制规律不一样,得跟电机来?     谢谢

网友:
霍尔信号跟具体的霍尔相关,霍尔是检测反馈而已,把电机运行的具体情况反馈给控制器处理

楼主: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对于不同厂家的直流无刷电机   他的霍尔控制输出可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根据具体电机上霍尔传感器安装位置的不同,出来的三路信号相位差有60度与120度两种情况

网友:
将各相反电动势过零点与对应的霍尔信号对齐后,再根据导通逻辑分配。

网友:
应该没有统一标准

网友:
只有2种,120度和60度,60度就有了000和111,就输出波型来看都是一样的。
按顺序的话每个厂家的引出的3条霍尔线顺序是不一样的,是由于红绿兰焊接的位置顺序有别。

楼主: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