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340T接上电脑后无反应

楼主(2014-12-05):
检查了接线, 看到Vbus+5V正常, 3.3V正常, 晶振Xout脚有输出12MHz, Xin脚为2V直流电平(这个有点不懂). 现象就是插在电脑上,没有任何反应. 驱动程序已装好, 求指点, 谢谢!

网友A:
天,买一个才4.5元还用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买一个才4.5元还用做吗?

这只是电路的一部分,  我集成在板上的

网友:
把晶振部分重新焊一遍

网友B:
以前用过ch340T,焊了5片只有2片能用,其它3片也是插上电脑没反应,后来第二次打板换CH340g了。
19脚加个滤波电容,或者重新换块芯片芯片试试。

网友:
额,专用IC,不用写程序么?有木有这个芯片的资料?来一份学习下

网友:
3V3要用103电容

网友:
我回来也是改了340g

网友:
我用ch340t,基本都能用,不能用的小于1%。主要是有个103的电容,不能大也不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ch340T,焊了5片只有2片能用,其它3片也是插上电脑没反应,后来第二次打板换CH340g了。
19脚加个滤 ...

换了两片了, 一样的

楼主:
这个周一试试看

楼主:
目前3v3换了103电容, 现象还是一样, 不能显示

网友:
这个问题,我做学校的单片机系统时遇到过。你的CH34019号电源角有点问题,导致不能正常工作,建议在其上加个二极管和电容。目的是供电稳定,一致。这是我们修改过的图,可用。

网友:
vbus要并联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