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未来的Freescale藏宝图系列--K20套件测评

楼主(2014-12-05):
        换板子的坛友接二连三拉仇恨,实在看不下去啦~ 整理转载此测评文章,希望能抛砖引玉:

--------------------------------------
       修改原因:加说明图片

网友A:
楼主你这是要干嘛。。

你是不是在等TOWER

网友B:
万利这一批出了很多型号的板子,k70,k60,k20还有kl系列的几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利这一批出了很多型号的板子,k70,k60,k20还有kl系列的几款

        飞卡测评预热,价格还没公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卡测评预热,价格还没公布

k70还配了个7.0的lcd屏,太奢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是要干嘛。。

你是不是在等TOWER

攒飞币跟学习一样,日拱一卒。走一步看一步

论坛玩的还不熟,编辑什么的都弄不好。正好借飞卡的机会,涨姿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k70还配了个7.0的lcd屏,太奢侈了吧

开发套件功能
1. EKK10/20 MCU开发板
a) 100pin K10或K20 MCU, 32.768KHz/8MHz石英振荡器
b) EM7164SU16B 1M x 16 PSRAM
c) 地址锁存器74LVC16373
d) 3V后备锂电池
e) 320x240 带并行总线接口的2.8英寸LCD模块
2. EKK40/30 MCU开发板
a) 100pin K30或K40 MCU,32.768KHz/8MHz石英振荡器
b) 4x28段LCD
c) 3V后备锂电池
3. EKK70/60MCU开发板
a) BGA256 K70 MCU, 32.768KHz/8MHz石英振荡器
b) V59C1G01168Q 8Mbit x 16 DDR2 SDRAM
c) MT29F2G16 2GB Nor Flash
d) 3V后备锂电池
e) 4.3英寸24位RGB TFT LCD模块(缺省)
f) 7英寸24位RGB TFT LCD模块(可选)
4. EKKL46/34 MCU开发板
a) 100pin KL46或KL34 MCU,32.768KHz/8MHz石英振荡器
b) 4x28段LCD
c) 0.47F/5V主电源供电电容
5. MxDock外设扩展接口板
a) 内嵌仿真器
b) I2S 音频接口
c) CAN
d) 2-RS232
e) USB Host/USB OTG
f) 6-触摸键(Touch Key)
g) 5-方向摇杆
h) 2-电位器,支持ADC单端和差分输入
i) SPI方式128x64黑白LCM
j) 蜂鸣器/喇叭
k) I2C EEPROM
l) SPI Flash
m) 4-按键
n) TF卡插座
o) 20芯标准JTAG插座的双向SWD接口
p) 板载仿真器(Q4201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发套件功能
1. EKK10/20 MCU开发板
a) 100pin K10或K20 MCU, 32.768KHz/8MHz石英振荡器

这个板载的仿真器是叫什么,不应该是openSD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载的仿真器是叫什么,不应该是openSDA

鉴于很多可能没有J-LINK 或是U-LINK,飞思卡尔很贴心,这次专门为广大开发者设计了板载仿真器,现在只需一根方口的USB 数据线,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程序的编译、调试、下载、仿真了。

USB线?

网友C:
就是价格亲民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价格亲民点就好了

199¥,半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鉴于很多可能没有J-LINK 或是U-LINK,飞思卡尔很贴心,这次专门为广大开发者设计了板载仿真器,现在只需一 ...

就跟frdm一样,frdm板载仿真器叫openSDA,不知道这样好不好用

网友C:
是带彩屏哪半块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带彩屏哪半块 ?

应该是单色屏的那个吧,不算便宜

网友:
大屏7吋吧,,,,看着很爽的样子

网友D:
这测评文章蛮开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单色屏的那个吧,不算便宜

单色屏那块算是通用扩展板,MCU板子也是据说也是199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测评文章蛮开心的。

测评作者文笔比较诙谐,乐在其中,好好玩的样子~。快来下载吧!欢迎顶帖讨论

网友:
K70不错 就是价格有点高 玩不起

网友:
板载仿真器好

网友:
我也来攒个飞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单色屏的那个吧,不算便宜

哪个是核心板,这个价还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是核心板,这个价还可以接受

后续资料要是齐全的话,MAPS这个价钱还是蛮超值的!

网友:
看来看去,觉得里面那个黑白屏的板子都是一样的,只是换了另一个带主控的板子,这样以后自己做板子也可以按照这种接口做,感觉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套件功能
1. EKK10/20 MCU开发板
a) 100pin K10或K20 MCU, 32.768KHz/8MHz石英振荡器

7寸RGB屏够爽,要是能配个电容屏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色屏那块算是通用扩展板,MCU板子也是据说也是199

MCU板还好了

网友:
可选择的越来越多

网友E:
楼主这几天好积极啊 ! 到处看到你的身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几天好积极啊 ! 到处看到你的身影啊

哪是,LZ是奔塔式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是,LZ是奔塔式去的

呵呵 ,看样子已经不远啦 !

网友F:
K70的板价格不会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K70的板价格不会低吧

K70芯片官网70RMB左右+7寸液晶+..=?

网友G:
楼主你已经有明显的水的气氛了哦;小心阿莫扣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已经有明显的水的气氛了哦;小心阿莫扣币;

        谢谢提醒,我会注意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K20的原理图和PCB图:

网友H:
都是有钱人玩得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是有钱人玩得东西

K20板子是某论坛赠送测试(100套)的,所以阁下所言差矣。

kinetis国产化后已经便宜不烧了,以后会更便宜,相信世界会越来越美好吧!

网友:
我手头的K20评估板上的小液晶好像坏了,用万利的例程调试,一直没显示,真闹心。

网友I:
K70的的好爽啊,这么大个屏幕,好想要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I:
K70的的好爽啊,这么大个屏幕,好想要一块。

兄台的Tower可以配这个大屏幕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兄台的Tower可以配这个大屏幕么?

不行的,那个是K60的芯片,没有RGB的接口,只有一个FlexBUS接口。K70是有RGB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行的,那个是K60的芯片,没有RGB的接口,只有一个FlexBUS接口。K70是有RGB接口的 ...

刚才比较了一下,为什么K60比K40少了分段式LCD控制器?这个Flexbus接口可以替代么?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刚才比较了一下,为什么K60比K40少了分段式LCD控制器?这个Flexbus接口可以替代么? ...

不一样的,一个是驱动段式液晶,就是计算器那种液晶
FlexBUS是总线型数据接口,可以驱动TFT LC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一样的,一个是驱动段式液晶,就是计算器那种液晶
FlexBUS是总线型数据接口,可以驱动TFT LCD的。 ...

K40还有,K60反而没有了。这是什么安排?浪兄可否继续科普。

网友I:
引用 楼主:
K40还有,K60反而没有了。这是什么安排?浪兄可否继续科普。

K60应该是应用场合不一样。

网友:
不错 就是价格有点高大上~

网友:
想用K22,不知K20板能直接用K22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行的,那个是K60的芯片,没有RGB的接口,只有一个FlexBUS接口。K70是有RGB接口的 ...

K70有RGB接口就很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申请样片

问下这个能不能接SDRAM不

网友:
引用 网友J:
K70有RGB接口就很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申请样片

问下这个能不能接SDRAM不 ...

你找代理随时都可以申请K70的样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J:
K70有RGB接口就很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申请样片

问下这个能不能接SDRAM不 ...

手册上看是可以接SDRAM的

网友:
K70的样片可以申请不?

网友:
楼主也是仇恨值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手册上看是可以接SDRAM的

漂亮,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
等待MK20的套件了

网友:
开发板是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K:
满满的干货,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K:
满满的干货,谢谢分享!

加精? 好呀好呀!

网友K:
引用 楼主:
加精?  好呀好呀!

主要看其他网友的意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主要看其他网友的意见啊。

我的经验是,送到碗里来的坛友不会吃,嚼碎了味道嘴里才会闻一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经验是,送到碗里来的坛友不会吃,嚼碎了味道嘴里才会闻一闻~  ...

LZ如何得出这个结论,不至于的。

网友:
LZ的结论确实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K60应该是应用场合不一样。

刚又看了一下那个图表,貌似K50最适合大力推广~什么都有。Lv4和Lv5选得有点纠结啊~
浪兄觉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又看了一下那个图表,貌似K50最适合大力推广~什么都有。Lv4和Lv5选得有点纠结啊~
浪兄觉得呢? ...

这2个不矛盾的。

楼主:
从样子上来看,小弟还是比较侧重喜欢K46,那个段式液晶感觉很温馨的样子。
K64上面虽然有大屏,但是现在智能手机都很大屏啊。所以早就审美疲劳啦!
给LV4发个“工业美学奖”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从样子上来看,小弟还是比较侧重喜欢K46,那个段式液晶感觉很温馨的样子。
K64上面虽然有大屏,但是现在 ...

有个屏的话好玩一些,可以跑一些图形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个屏的话好玩一些,可以跑一些图形界面。

哈哈,这么一说,又绕回浪兄眼馋的K70上大屏幕了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么一说,又绕回浪兄眼馋的K70上大屏幕了哈!

LINUX搞不来,只有搞搞轻量级的OS+GUI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LINUX搞不来,只有搞搞轻量级的OS+GUI了。

LS搞i.mx6不跑linux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LS搞i.mx6不跑linux么?

跑啊,但是我搞不来,我只做硬件。

网友:
写的不错,不过他们怎么知道液晶型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