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文件获得焦点异常

楼主(2014-12-05):
笔记本,有四五年了

指针只有在桌面上的时候鼠标才能正常使用,其余位置左右键均不能使用,同时会失去焦点,,触摸板和鼠标的情况一样

系统重装了几次,只有在刚开始装好的一段时间内有用,开机几次以后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请问下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键盘哪里短路了。。。。。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B:
禁用触摸板,或者换个键盘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禁用触摸板,或者换个键盘试下。

换了个鼠标重启下就好了,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键盘哪里短路了。。。。。

换了个鼠标重启下就好了,找了好几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