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V9.83 显示(Lite Mode)是否破解没有成功

楼主(2014-12-05):
从论坛下载PICC V9.83破解版本,系统是WIN7 ,装上后编译如下显示,第一行电显示 (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12/16 MCUs (Lite Mode)  V9.83),
后面又显示Serial number: HCPICP-11111111 (PRO),请问,这是否破解成功呢,谢谢!

网友:
Lite Mode 表示没有成功,或者成功了没有设置好

网友:
破解成功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Lite Mode 表示没有成功,或者成功了没有设置好

我的系统是win7 ,从本论坛下的破解文件,破解时提示成功了,还要在编译器中设置吗?怎么设置,请指导,谢谢!

网友:
见图片中选择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是设置的问题,根据论坛的破解方法是成功的,只是在编译器中没有选择PRO MODE, 按照楼上的方法,在PRO MODE 下,代码减少了约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