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 什么时候发布linux版本呀??

楼主(2014-12-05):
等的黄花菜都凉了,以前10.1,10.2的时候发过,后来又不发了

他的八位机给的免费限制,用也够了,快快发布linux版本吧

网友:
看来linux 版本 确实应当加强

网友:
8bit 推荐使用早版本的cw
cw10.x 运行很慢

网友:
为毛要用LINUX下的版本?WINOWS用得不爽?

网友:
win下不是更易用,开发速度更快么

网友:
之前是见过有10.1的linux版,后来的就不知道了,用10.2的也够了吧

网友:
linux 下应该占用资源少些 。用起来比较爽

网友:
目前开发环境的话linux太冷了,还是windows下来弄吧

网友:
为啥要用linux呢,不是太了解哦!

网友:
估计是没有杀毒软件,没有垃圾聊天软件,没有狗屎的数字浏览器之后机器速度变快了吧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linux下用有啥好处?

楼主:
l好处就是现在很多EDA软件都不出windows 版本了,如果出了linux版本,就不用在windows下用了

免得来回换系统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l好处就是现在很多EDA软件都不出windows 版本了,如果出了linux版本,就不用在windows下用了

免得来回换系 ...

LZ都用哪些linux下eda软件?

网友:
codewarrior 已经不推了 ! 今天发现KDS 有linux版本 ,楼主可以去官网下载 。
看截图 :

网友A:
高大上啊,在LINUX下面玩,太高大上了,请问有无班图支持吗?不会是命令行吧,佩服的一塌糊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啊,在LINUX下面玩,太高大上了,请问有无班图支持吗?不会是命令行吧,佩服的一塌糊涂; ...

linux 下也可以图形界面操作的 。 Fedora  和 Ubuntu 界面都不错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inux 下也可以图形界面操作的 。 Fedora  和 Ubuntu 界面都不错的 。

前面FEDORA没搞过,无班图倒是折腾过一阵,不太习惯;感觉LINUX下反而敲命令会好些,有种回到大学时代玩DOS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l好处就是现在很多EDA软件都不出windows 版本了,如果出了linux版本,就不用在windows下用了

免得来回换系 ...

EDA软件还是Windows下比较多 比如ad pads linux下没有用过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linux下的KDS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FEDORA没搞过,无班图倒是折腾过一阵,不太习惯;感觉LINUX下反而敲命令会好些,有种回到大学时代玩D ...

那是 ,敲命令显得高大上一些 , 美国大片里面的黑客, 都是敲的命令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 ,敲命令显得高大上一些 , 美国大片里面的黑客, 都是敲的命令 。   ...

其实是不习惯LINUX下的图形界面罢了;哎,老了就不愿意与时俱进;

楼主:
vcs  verdi......

好多根本不会有windows版本,还有ic5141  ,,,,,,,mentor的无敌拉线王,synopsys,mentor ,cadence 等一些软件

今天一个人推荐了一个软件,fsm builder,根本就没有windows下的版本

楼主:
codewarrior支持八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 ,敲命令显得高大上一些 , 美国大片里面的黑客, 都是敲的命令 。   ...

有一本书就叫fpga 什么一百问之类的,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本书就叫fpga 什么一百问之类的,看看

有具体的书名嘛  ?  FPGA 上跑linux 嘛

楼主:
大量的嵌入式开发软件会逐渐地转移到linux,这是大势所趋,好多公司都在做这个工作,用不了几年就验证了,感觉学飞思卡尔的东西好麻烦,自已做着做着就不做了。本来他们的codewarrior支持linux的

网友C:
问一下,做开发用linux系统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做开发用linux系统有什么优势吗

有什么劣势????

网友:
Linux 下的cw最后的版本是CW V10.2,现在CW已经不推了,window下的版本是v10.6.
KDS只支持kinetis,不支持8位机。
8位的话,还是建议用cw v10.6或者老版本的cw v6.3 (classic 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vcs  verdi......

好多根本不会有windows版本,还有ic5141  ,,,,,,,mentor的无敌拉线王,synopsys,mentor  ...

这些LZ都用得到?LZ具体做什么产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劣势????

这个不清楚,但是一般应用范围不是WINDOWS比较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清楚,但是一般应用范围不是WINDOWS比较广吗

绝对有很大劣势,要是当过HR就知道了,要保证很多职位一点空缺,很快可以找到人替换,且交接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vcs  verdi......

好多根本不会有windows版本,还有ic5141  ,,,,,,,mentor的无敌拉线王,synopsys,mentor  ...

你这些东西注定只是小众,不要扯什么高大上,用户数量说明一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量的嵌入式开发软件会逐渐地转移到linux,这是大势所趋,好多公司都在做这个工作,用不了几年就验证了, ...

搞Linux这块一般在Linux环境下搞,你搞个单片机还用得着上Linux?

网友:
再说点废话,楼主不要在这点误导别人。
什么系统,什么环境自己用得顺手才是最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