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华美)音乐盒 装OPENWRT PANDORA 安装设置备忘

楼主(2014-12-06):
好多之前99元买这个盒子的都退货了,京东下架了,也没度娘标的卖了,现在是华美音乐盒。
今天在群里突然看到有人说可以刷OPENWRT,就下来试了下,除了没音乐了其他还可以,反正我也不用音乐盒,开干。
这个盒子可以刷如意云的固件.....

刷机:
华美原厂固件:  http://www.hamedata.com/uploadfi ... 411100142466208.rar
OPENWRT: http://downloads.openwrt.org.cn/ ... -20140124-aria2.bin

刷机软件需要先安装Microsoft Visual C++ 2005 Redistributable :

千万不要刷uboot!!!!
过程1.将本地网络IP改为:192.168.1.55
过程2. 在关机情况下,使用尖物按住恢复出厂设置按钮,然后开机,当指示灯为蓝灯灯长亮时,松开按钮。(百度固件为蓝色,华美固件为紫色,反正不是红色)
过程3. 点击OneKeyUpgrade.exe,选升级BIN文件,然后点击界面右上角的“启动”按钮。就是选择第二个!
过程4. 等待软件提示刷新完成。

刷完重起后,WAN口和LAN口是对调的!!!!!!!!!!!

刷完了LED就剩红灯了,兰灯长眠。
控制界面登陆 http://192.168.1.1/
FTP登陆 ftp://192.168.1.1/
帐号 root 密码 admin

挂载点:
USB口可以使用U盘,设置为sda1。

FTP:
FTP设置,匿名下能浏览,但是没有权限写入。
设置如下

#如果只想内网访问,请修改下面IP为你的路由IP,并取消注释
listen_address=192.168.1.1

background=YES
listen=YES
listen_port=21
anonymous_enable=YES
anon_upload_enable=YES
anon_mkdir_write_enable=YES
idle_session_timeout=300
max_clients=5
max_per_ip=5
local_enable=YES
write_enable=YES
local_umask=022
check_shell=NO
anon_root=/mnt/sda1
local_root=/
ftp_username=nobody
session_support=NO

ARIA2:
BT不可用,因为没有TRACHER服务器。PT的话要改UA,我没试。
要添加
bt-tracker=http://mgtracker.org:2710/announce,http://tracker.istole.it/announce,http://tracker.coppersurfer.tk:6969/announce
普通下载正常,骡子没试。

界面比较烦,需要在 http://binux.github.io/yaaw/demo/http://ziahamza.github.io/webui-aria2 下设置后使用。
所以我自己给盒子开了个HTTP服务 192.168.1.1:82 (80是控制面板), 网页文件在U盘的yaaw里。
yaaw:
或者用
webui-aria 汉化 :

HTTP:
修改UHTTPD文件
telnet 192.168.1.1
vim /etc/config/uhttpd

添加

config 'uhttpd' 'aaa'
        list 'listen_http' '192.168.1.1:82'
        option 'home' '/mnt/sda1/yaaw'
        option 'cgi_prefix' '/cgi-bin'

然后esc , :wq 保存退出,VIM下:q!是强退,i是进入编辑模式,其他无视,我不懂。
接着就可以在192.168.1.1:82 里操作下载。
        list 'listen_http' '192.168.1.1:82' 表示本地,如果是外网要设置为0.0.0.0:82

DNS:
LAN口DNS设置为233.5.5.5   ,DHCP设置为 6,233.5.5.5,8.8.8.8  否则会被ISP劫持。

网友:
完全没有看明白在讲什么啊

网友:
前一段日子刚折腾完optware,这个都有现成配置好的包,直接可用

网友A:
那配置这个openwat楼主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B:
你是写给你自己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写给你自己看的吗?

  你的意思是要配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配置这个openwat楼主是怎么配置的?

刷机:

刷机软件需要先安装Microsoft Visual C++ 2005 Redistributable :

千万不要刷uboot!!!!
过程1.将本地网络IP改为:192.168.1.55
过程2. 在关机情况下,使用尖物按住恢复出厂设置按钮,然后开机,当指示灯为蓝灯灯长亮时,松开按钮。(百度固件为蓝色,华美固件为紫色,反正不是红色)
过程3. 点击OneKeyUpgrade.exe,选升级BIN文件,然后点击界面右上角的“启动”按钮。就是选择第二个!
过程4. 等待软件提示刷新完成。

刷完重起后,WAN口和LAN口是对调的!!!!!!!!!!!

刷完了LED就剩红灯了,兰灯长眠。
控制界面登陆 http://192.168.1.1/
FTP登陆 ftp://192.168.1.1/
帐号 root 密码 admin

登陆后就可以配置了。

这个固件是给如意云的,破盒子也能用,内存大,BT时候无问题。

楼主:
HTTP:
修改UHTTPD文件
telnet 192.168.1.1
vim /etc/config/uhttpd

添加

config 'uhttpd' 'aaa'
        list 'listen_http' '192.168.1.1:82'
        option 'home' '/mnt/sda1/yaaw'
        option 'cgi_prefix' '/cgi-bin'
        # option rfc1918_filter 1    加入外网禁止过滤

然后esc , :wq 保存退出,VIM下:q!是强退,i是进入编辑模式,其他无视,我不懂。
接着就可以在192.168.1.1:82 里操作下载。
        list 'listen_http' '192.168.1.1:82' 表示本地,如果是外网要设置为0.0.0.0:82

VFAT分区挂载后 ,FTP或者SAMBA不能读写,必须先取消挂载,然后挂载成umask = 0000
所以要在 启动 本地脚本 添加
umount -f /mnt/sda1
mount -t vfat -o umask=0000 /dev/sda1 /mnt/sda1

楼主:
凌晨4点自动重启

crontab -e

0 4 * * * reboot

uptime 查看运行了多久

我发现如果USB挂载后于UHTTPD的话,无法找到UHTTPD里的U盘网站,必须复位下

umount -f /mnt/sda1                                          #卸载U盘
mount -t vfat -o umask=0000 /dev/sda1 /mnt/sda1              #读写挂载
/etc/init.d/uhttpd restart                                   #复位UHTT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