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中DMC 库函数疑问

楼主(2014-12-06):
DMCLIB 中的cfloat 和cIQmath 这两个库函数有什么区别  有没有这方面的文档介绍?
比如cfloat 中的rmp_cntl_calc:
void rmp_cntl_calc(MPCNTL *v)
{

      if (v->TargetValue != v->SetpointValue)
      {
         v->RampDelayCount += 1.0;
         if (v->RampDelayCount >= v->RampDelayMax)
         {
           if (v->TargetValue >= v->SetpointValue)
           {
            v->SetpointValue += 0.0000305;           // 0.0000305 is resolution of Q15
            if (v->SetpointValue > v->RampHighLimit)
              v->SetpointValue = v->RampHighLimit;
            v->RampDelayCount = 0;
           }
           else
           {
            v->SetpointValue -= 0.0000305;           // 0.0000305 is resolution of Q15
            if (v->SetpointValue < v->RampLowLimit)
              v->SetpointValue = v->RampLowLimit;
            v->RampDelayCount = 0;
           }
         }

      }
      else  v->EqualFlag = 1;

比如cIQmath  中的rmp_cntl_calc:
void rmp_cntl_calc(RMPCNTL *v)
{
     _iq tmp;

     tmp = v->TargetValue - v->SetpointValue;

      if (_IQabs(tmp) > _IQ(0.0000305))
      {
         v->RampDelayCount += 1;
         if (v->RampDelayCount >= v->RampDelayMax)
         {
           if (v->TargetValue >= v->SetpointValue)
           {
            v->SetpointValue += _IQ(0.0000305);        // 0.0000305 is resolution of Q15
            if (v->SetpointValue > v->RampHighLimit)
              v->SetpointValue = v->RampHighLimit;
            v->RampDelayCount = 0;
           }
           else
           {
            v->SetpointValue -= _IQ(0.0000305);        // 0.0000305 is resolution of Q15
            if (v->SetpointValue < v->RampLowLimit)
              v->SetpointValue = v->RampLowLimit;
            v->RampDelayCount = 0;
           }
         }
      }
      else  v->EqualFlag = 0x7FFFFFFF;
}
这两个还是有点区别的?

忘哪位大神给我解答一下cfloat 和cIQmath 这两个库函数有什么区别?具体的
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文档介绍更好.

网友A:
前者使用浮点运算,后者使用定点运算,自带的文档应该有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者使用浮点运算,后者使用定点运算,自带的文档应该有介绍的

谢谢了,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