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数组比较问题

楼主(2014-12-06):
今天遇到一C语言问题:比如正确的是1234,现在有23458712349878,0987651234,1234879876,这几组,我想让单片机比较,只要出现连续的1234即认为是正确的,这种是乱码功能,乱码位数是20位,包含正取的4位!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include <string.h>
  char *strstr( const char *str1, const char *str2 );
功能:函数返回一个指针,它指向字符串str2 首次出现于字符串str1中的位置,如果没有找到,返回NU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char *strstr( const char *str1, const char *str2 );
功能:函数返回一个指针,它指向字符串 ...

正解,strstr即可满足要求。

网友:
在这个字符串中提取你的正确密码,提取到了就返回正确,否则直接退出

网友:
楼主以为要用算法了啊

网友:
这不难吧!

网友:
是啊,C语言基本库函数就可以搞定,当然自己设计也不难,参考下strstr,so easy,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设计算法,也很简单啊...

网友:
受教了,跟着楼主一起学习。

网友:
二楼正解,这个也不复杂,自己写一下也行,比较容易也

网友:
自古真相来自2L
百度里面有这样的:
C++函数原型:
const char * strstr ( const char * str1, const char * str2 );
char * strstr ( char * str1, const char * str2 );
C函数原型:
char * strstr ( const char *, const char * );

a字符串里 查看是否有b字符串,
有则 从首次发现b字符串处 返回 a字符串。
没有则输出 null

例子:
char st[]="abc 1234 xyz";
printf("%s",strstr(st,"34") );
打印出:
34 xyz

网友:
先用strstr找到起始位置,然后截取跟密码长度一致的字符串,然后strcmp就行了

网友:
库函数不熟悉累死人啊
手头常备C语言函数速查

网友:
估计楼主没想到字符串。这个“乱码功能”挺好,学习了

楼主:
乱码功能并不是很好,相反的,如果禁试功能没有开启,反而会更不安全

网友:
strstr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