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8矩阵键盘扫描问题

楼主(2014-12-06):
最近在做一个键盘的课题,遇到了一个问题,如何用51单片机实现4*8的矩阵键盘扫描返回值后进一步处理?谢谢

网友A:
额,什么叫进一步处理啊?有点不明白!   给你一个好的帖子,你看看 或许有用!

网友:
4*8,好弄,4次循环,每次拉低一个IO,读8,每次读到的数据正好存放到一个char,一点不浪费。然后去判断这4个char的每个位的状态,就知道是哪个按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什么叫进一步处理啊?有点不明白!   给你一个好的帖子,你看看 或许有用! ...

哪个帖子呢?意思就是把键值对回来,我在处理去干其他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帖子呢?意思就是把键值对回来,我在处理去干其他的事情。

额  不小心我忘了加连接了  嘿嘿!
http://www.amobbs.com/thread-4308630-1-1.html

网友:
跟4*4的思想做,屏蔽长再屏蔽宽来判断哪个io口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