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夏洛克的记忆迷宫-讨论一下如何电脑文件分类的方法

楼主(2014-12-06):
先说说感受吧~~对于像我这种一看到比较新奇的东西,不管3 7 2 1 就先下载下来 ,导致电脑里乱的~。那些什么mark 都是浮云~~ 等过段时间再来找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而且有时候需要一些东西的时候又找不到,很麻烦。

时间一长。md~~我要是有夏洛克的记忆迷宫多好。 然后又重新百度花费一大堆时间查找。

好的结构分类能提高你的学习效率,和学习,工作的心情。 更能提高你的时间。

1、在下载的时候,提前游览一些内容,是否跟自己需要的有关,进行一些帅选,可能一些东西下载下来一辈子也不会打开的。而且不能图方便、命名也要改成自己的习惯方式。

2、不知道一些文件的归属,划分出来一个临时区域。按时间分类。

3、统一命名、自己一眼就能明白的。方便自己高速快捷的能找到。

4、在学习新东西的时候、要整个了解自己学习东西的大概分类。

因为学习那么多知识、我们不能全部都记住、但是我们必须得知道哪里能找到有这种东西。
所以建立一个自己的个人资料库是很重要的。

对于有用的东西、想一下以后是否能找的到。

想看看大家都是这么建立自己的文件分类的。

网友:
工作用的文件按项目分,子文件夹按类别分。个人文件直接按照类别分类,并且文件要按照自己的习惯来重命名,配合搜索神器Everything,基本不需要用到资源管理器了。

网友:
我正愁这个问题,电脑里的资料太多,没整理好。想要整理好,苦于整理这个过程。

网友:
见太多 不归类存放的资料的电脑的,  见到此类电脑都头疼......

网友A:
看过就删了!用得到的就记起来,记不起来的就当没看过呗!

网友:
不下太多就行了

网友:
下载文件统一放到一个地方,每隔一段时间分类和清理一次,忍痛将鸡肋文件删掉。

楼主:
老是这样子重复浪费时间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就删了!用得到的就记起来,记不起来的就当没看过呗!

网友:
似乎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自己都是放得,自己能找到就是最好的。

网友:
在大脑里建立一个数据结构 用来记忆所有文件 我会告诉你 我可以记住硬盘里的所有文件都在哪吗

网友:
有用的改名存档,没用的删掉

网友:
文件查找利器:Everything , 你值得拥有.

网友:
有过同样的经历,下载太多东西,其实几年都不会看。不下也罢

网友B:
呵呵,我也开始用erverthiing,但一个同事不用,同样能够找到文件,而且,有时我连名字都忘了,那么erverthing就搞不定了,
他分类了的,我最大的问题,可能有2个,
1,囤积(是一种病)
2,不知道如何分类。
3,懒

网友:
有没有一种给文件加多个标签的工具。

网友:
最求知识是错误的

网友C:
搞图书馆一类的就可以。按abcd排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图书馆一类的就可以。按abcd排列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也开始用erverthiing,但一个同事不用,同样能够找到文件,而且,有时我连名字都忘了,那么erverth ...

全中~~~~我觉得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一些命名尽量长点。多写几个关键字 尽可能的描述这份资料的内容。

网友:
轻微强迫症患者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