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 system tick时间 实测与配置不相符,差距10倍

楼主(2014-12-06):
在下使用LPC1766单片机,使用了KEIL自带的RTX操作系统。

在RTX_CONFIG_CM.C中说:

//   <o>Timer tick value [us] <1-1000000>
//   <i> Set the timer tick value for selected timer.
//   <i> Default: 10000  (10ms)
#ifndef OS_TICK
#define OS_TICK        10000

然后,在任务中,使用os_dly_wait(1)来对一个IO进行反转。得到的数据是100ms。

为何呢?哪位兄台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看你的系统时钟设置对没有,一般1766是100MHZ